[工仪] 拆936焊台发热芯

楼主(2019-10-29):
最近936焊台温度上不去,只能熔化焊锡,观察发现加热一秒钟,停止三秒钟,依次循环。
以为发热芯问题,但是测量发热电阻及感温电阻均正常,线路板也没有发现可疑的问题,手里正好有当年采购时存的备份,本来想换上就好了,结果换完后加热灯一至亮,手柄处感觉发热,线也发热,焊头不热,怀疑有短路的,赶快断电,拆开一看,加热芯线头都化了,明显短路,随后拆开。供大家观看,为什么会短路呢?线接的没有问题,芯应该是配套的,其他也没有动,难道备份的芯有问题,不对呀之前测量过与当时在用的芯进行比较过差不多。

楼主:
这是新旧对比,可惜现在新的烧毁了

网友:
这个样,你不会把热电偶接到加热端了吧

网友A:
电阻小的是热电偶,你要是接热电偶了估计就烧坏了,还有热电偶也分正负,接反了貌似一直加热,有可能也会烧坏

网友A:
按你描述的症状似乎是运放检测到温度已经达到设定值了进行间断加热,检查一下热电偶两根线和板子的回路,看有没有接触不良导致阻值增大的地方。

网友B:
还是T12耐用,头子都烂掉了芯还是好的

网友:
检查一下航插是不是接触不好。前几天我的936也出了问题,直接把洛铁头烧红了,检查发现航插母头插孔变大,可能造成接触不好,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T12耐用,头子都烂掉了芯还是好的

头子烂了还能焊接复活头呢哈哈哈

网友:
换掉吧,都烂成这样了。

网友C:
国产的A1322陶瓷发热芯质量真心差,非常容易烧断头,所以前些日子也换了不锈钢发热芯,发现效果还行,我是带限位环的,不过用了几天出现焊台指示灯不亮的情况(有时指示灯的现象也跟楼主描述的差不多),温度也是上不去,也以为是金属发热芯出现故障,然后拿出另一根陶瓷发热芯手柄,插上后发现焊台指示灯依然不亮,以为焊台变压器烧了,焊台断电拆开变压器测量,发现变压器是好的,再拆下936焊台的控制板,怀疑上控制板上的可控硅,测量可控硅三个引脚发现没有短路烧坏的情况,再测量电位器发现电位器也正常(因为之前电位器加过缝纫机油现在拧懂发现手感变差有点松),再逐一测量控制板上的其他元件,都没事测不出什么,这时936焊台再次上电,居然好了,然后到测试的那天深夜使用途中又发现有类似情况,偶然插拔220V的焊台三脚插头,发现可能是墙插和插头接触不良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描述的症状似乎是运放检测到温度已经达到设定值了进行间断加热,检查一下热电偶两根线和板子的回路,看 ...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小的是热电偶,你要是接热电偶了估计就烧坏了,还有热电偶也分正负,接反了貌似一直加热,有可能也会烧 ...

按照原来的接线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T12耐用,头子都烂掉了芯还是好的

看来得制作一个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产的A1322陶瓷发热芯质量真心差,非常容易烧断头,所以前些日子也换了不锈钢发热芯,发现效果还行,我是 ...

请问这个加热电压是交流24伏对吗,我测量我的是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加热电压是交流24伏对吗,我测量我的是交流

是的,一般都是交流24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得制作一个用用

其实国产T12也没那么好用,反倒是二手进口芯好用,可惜价格已经炒上去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看来得制作一个用用

感谢分享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加热电压是交流24伏对吗,我测量我的是交流

收到,感谢分享

网友:
为了不太折腾,听论坛大虾的我买了日本原装936,,,手柄发热芯都原装,,,用的很顺心,,,只是原装900M头要40多一个太贵了,,,用宝工代替

楼主(2020-04-16):
截止目前该焊台修复好了,主要原因是调温度的电位器坏了,原机的温度器本人经常在不用的情况下把其调至最低温度,用的时候再调温度,反复操作,长此以往可能就失灵了 ,现暂时换个手头的50k电位器测试正常,原机标记为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