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测了一下爱淘优惠购买的东海岸tf卡,不是扩容

楼主(2019-10-29):
这几天买了个电纸书,想配个大点的tf卡,看其他人3,4块就买到很羡慕,结果等我去找优惠券的时候就只剩下这个了,11块钱左右吧。
非一次性封装很坑,原谅色外观和其他国产神秘货源的卡一样,估计同一批的。
测了一下,配合3.0读卡器,写13,读20很一般了,不过不是扩容这个点不错

等后面有更动心的优惠券就整几个吧

网友:
最最主要的是多少银子买的

网友:
很好,改天买来试试。。。。

网友:
这个读写速度太真实了吧,另外两个牌子,基本都是读70多,写20多

网友:
等着过段时间变可读不可写

网友:
一个星期到一个月就坏,我的亲身经历

网友:
不值得购买,还不如买xiake

网友:
今天你买了不是扩容,以后爆款了你那什么保证商家不会赚一笔关店   存储行业太混,亲身就经历几个

网友:
很明显没有xiake的划算吧

网友:
这类卡一般是翻新重打标出来的。,就算是黑片也不可能这么便宜。寿命就看运气了。

网友A:
我的夏科翻车了,原来还幻想着兼容问题,换手机使用故障依旧,确定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夏科翻车了,原来还幻想着兼容问题,换手机使用故障依旧,确定翻车

对了,忘说了,这一批卡识别有点问题,同一张卡插不同的读卡器,一共试了三个,一个很快识别,一个识别很慢,另一个读了10分钟也只能显示盘符,可能就是你手机识别不好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忘说了,这一批卡识别有点问题,同一张卡插不同的读卡器,一共试了三个,一个很快识别,一个识别很 ...

8月23日那批兼容有问题,换了一个,商家给的还是8月23日的,问题依旧。后来买的是其它批次的兼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忘说了,这一批卡识别有点问题,同一张卡插不同的读卡器,一共试了三个,一个很快识别,一个识别很 ...

我壳子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