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求一个技嘉H110主板能用的WIN7系统或免激活的WIN10系统

楼主(2019-10-29):
朋友的电脑蓝屏了,主板是技嘉H110的,本人手头没有能用的系统,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个好用的系统,如是WIN7最好是集成各种驱动的H110主板能直接安装的,如是WIN10最好是永久激活的。 谢谢了!

网友A:
哪来那么多麻烦,msdn下一个,安装好搞一个破解软件和离线版驱动精灵就完事了.

网友B:
楼主跟头像一样一般网上下载系统一般都集万能驱动的,如果担心有毒就像楼上说那样

网友C:
随便找个纯净的系统,然后用驱动安装软件不就好了?

网友:
随笔下一个,激活软卡激活,驱动精灵安装驱动完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来那么多麻烦,msdn下一个,安装好搞一个破解软件和离线版驱动精灵就完事了. ...

h110主板安装win7很麻烦的,直接安装不了。
win10软激活好像只能18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跟头像一样一般网上下载系统一般都集万能驱动的,如果担心有毒就像楼上说那样 ...

h110主板安装win7很麻烦的,直接安装不了。 win10软激活好像只能180天。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随便找个纯净的系统,然后用驱动安装软件不就好了?

h110主板安装win7很麻烦的,直接安装不了。 win10软激活好像只能180天。

网友:
蓝屏未必是系统问题,可能是硬件有问题。不要装win7,因为驱动如果有问题,你就不好判断是硬件问题还是驱动问题,还是先装win10判断一下故障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h110主板安装win7很麻烦的,直接安装不了。 win10软激活好像只能180天。

怎会麻烦呢, H110是老型号主板, 技嘉官网就有所有的win7驱动下载。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h110主板安装win7很麻烦的,直接安装不了。 win10软激活好像只能180天。

刚装的系统,没问题啊,直接用雨林木风装的

网友:
win7驱动有些难,win8.1可以。win10也不错,激活用数字权力软件或者kms。

网友:
K2或者能装老毛子固件的路由器 开启路由器里的KMS 只要在路由器内网里安装好WIN10 自动激活 不需要你去管 WIN7 手动可以激活
在给你一个KMS激活的服务器吧  kms.msns.cn架设2年多了 不过估计今年后要关闭了
怎么激活自己百度下

网友:
数字激活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会麻烦呢, H110是老型号主板, 技嘉官网就有所有的win7驱动下载。 完全没有问题。  ...

你还是没明白,WIN7用U盘安装,主板芯片组100以后的都比较麻烦,我也说不太清楚,你自己百度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WIN7用U盘安装,主板芯片组100以后的都比较麻烦,我也说不太清楚,你自己百度吧。 ...

我是B250芯片的,用8代u, 装win7一点问题都没有。用核显都可以。  如果不懂用u盘装, 弄个光驱去装吧。有图有真相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WIN7用U盘安装,主板芯片组100以后的都比较麻烦,我也说不太清楚,你自己百度吧。 ...

自已百度一下,技嘉官网出的注入工具吧,超简单。
http://download.gigabyte.cn/File ... indowsimagetool.zip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B250芯片的,用8代u, 装win7一点问题都没有。用核显都可以。  如果不懂用u盘装, 弄个光驱去装吧。有 ...

就是想找个封装好的,不想太麻烦,不行就装1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已百度一下,技嘉官网出的注入工具吧,超简单。
http://download.gigabyte.cn/FileList/Utility/mb_uti ...

就是想找个封装好的,不想太麻烦,不行就装10.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是没明白,WIN7用U盘安装,主板芯片组100以后的都比较麻烦,我也说不太清楚,你自己百度吧。 ...

自己把镜像加载下USB驱动啊,用ASUS EZ Instal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