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上次弄坏的电源外壳必须利用起来,搞个两用12V电源

楼主(2019-10-29):
上次买的车载电器转家用的电源,质量太次到手就坏,见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610&extra=

虽然里面板子坏了,但是感觉这个外壳还不错,可以重新利用起来,就又买了个220V转12V的电源板

但是新买的板子比原来的大了一圈,只能打磨掉一部分

后来不小心磨到了电路,在这个帖子里问过大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3401&extra=

根据大家指点修复了一下,不敢继续磨了,可是还是太大
只好在外壳上动心思,把外壳内壁打磨掉一部分

后来终于勉强塞进去了。
新买的板子是100W的,但是测试了一下可以10A电流,再高没敢测了

觉得这么好的板子只用来带车载电器有点浪费,就琢磨着再加一个输出口
后来比划了一下,在侧面开了一个口,和原来的车充母座并联

这是车充母口,还在原位置

这是后加的DC口,开孔是用电烙铁烫出来的

板子塞进去,卡的很牢

电源线还是原来的,卡扣那里塞不进去了,用胶带缠了一下塞住,没想到还挺结实

全貌

盖上盖子,感觉还行

插上车充试试,成功了。之前一次接错了正负极,炸了一个,见这个帖子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017&extra=
后来新买了一个

另一个输出口用一根公对公的DC线

带带lii500看看,没问题

上负载测试一下

感觉还不错

还有个小问题请教大家,电源板子的指示灯跟外壳指示灯对不上,怎么想个办法改善一下,比如加个导光条?用什么导光比较好?

网友:
你这内胆还是略大啊,把壳子撑胖了都
导光条没有实心透明塑料棒的话,因陋就简可以考虑用完的圆珠笔芯或者报废的防水软灯带外面那层塑胶条,都好使

网友:
指示灯拆下来焊好线用AB胶粘到上盖指示灯孔的位置,只粘引脚,然后用铝箔胶带粘在指示灯上面当反光板,引线焊回板子就OK了。

网友:
直接把LED挪个位置最简单

网友A:
这样子挤进去,对散热不好吧!还是100W的板子。

网友:
谢谢分享,用光纤粘在指示灯上面引到外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挤进去,对散热不好吧!还是100W的板子。

其实平时也不会用到这么大功率,顶多用到三四A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