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不懂就要问,手机电池鼓包了改造接充电器能开机方案

楼主(2019-10-29):
大多数小牌子内置电池不可更换的机子万能的淘宝都没有备用电池购买
但是又不想就这么把手机扔了,可以拿来接充电器摇身一变变成系统性能显示闹钟或者变成摄像头
自己买聚合物电池接原有电池板的话需要的设备比较复杂
但是最近接触了法拉电容,好像法拉电容接电池电路板让手机认为是有电池比较不错?
成本低焊接简单(电烙铁就能搞定)
就是不知道可行性如何。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大佬测试过其他方案

网友A:
法拉电容的放电曲线不同于电池,没有固定的放电平台。最起码需要一个宽电压谁入恒压输出的DCDC系统做电池能量管理。系统复杂度远远高于锂电池系统。
建议直接选购合
1.适容量的锂电池(带保护板)
2.符合容量充电曲线的充电板(最好稍微智能点的。TB大把)
3.质量好一点的电源,可以用华为苹果小米手机附带的电源,品质有保障
然后直接电源连接充电板连接手机电池电源接口

你手机自带的电池鼓包了,说明本身手机的充电电路就不是很稳定,不然现在的锂电池没那么容易鼓包,所以不建议继续使用原来手机的充电电路了

网友B:
法拉电池也需要充电才有电啊,你直接换上去是没有电的。

如果只是接电源用的话,随便找个小山寨软包锂电池放进手机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法拉电容的放电曲线不同于电池,没有固定的放电平台。最起码需要一个宽电压谁入恒压输出的DCDC系统做电池能 ...

我现在有买了一款宣称原装电池的备用电池给一个原装电池鼓包的小牌子手机更换
接上去后发现无法识别电池类型,温度,只能通过电压判断电量,这应该不是原装电池吧
之前的原装电池用了四年才鼓包,我觉得还好
但是我这个手机拆了电池接充电器是无法开机的,我把原装电池的电池保护板保留了下来,一开始想着用无保护板的电池板接上原装电池的保护板,但是看了下需要点焊机,没法,就看下法拉电容接上电池保护板能不能让插上电源就能让手机开机
但是我看了下法拉电容有用做行车记录仪的备用电容,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的吧?法拉电容也就各种不同的电压参数,2.7V 3.3V 5.5V 5V都有,也可以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法拉电池也需要充电才有电啊,你直接换上去是没有电的。

如果只是接电源用的话,随便找个小山寨软包锂电池 ...

关键是锂电寿命堪忧,而且接上电池保护板也得有点焊机
法拉电容的话,直接接引脚加上热缩管绝缘就好了
反正都是拆了换这个接手机电源,也不在乎外观了,能用就行

网友C:
你要是做钟或者摄像头的话改外置供电就行了,电池用个普通电解电容代替,先将电容充到4.2V然后并联到电池保护板后面,插好外置供电然后割断电池引脚保留电容和保护板不知道能不能骗过系统?电容最好并个电阻小电流放电或许更好欺骗手机?

网友D:
如果是长期插电作为闹钟,只要上锂电的方案都只能否决了,原装电池肯定比你随便买来的质量好,原装也鼓包的话杂牌更容易。
不考虑移动的话,可以把充电器经过降压4.2V后直接接到保护板上,但这样一般不能开机,还要并联大电容,可以用超级电容或大些的电解电容,缺点是手机的外形就破坏了。其实单独用超级电容也破坏外观.....因为小小个的超级电容只能起一个缓冲作用,比如行车记录仪的供电,只能给记录仪在主电源断开的情况下支持几十秒,用于保存数据,真要拖动手机这种耗电大户需要挺大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锂电寿命堪忧,而且接上电池保护板也得有点焊机
法拉电容的话,直接接引脚加上热缩管绝缘就好了
反 ...

怕寿命就买钛酸锂啊,每天一充够用40年的

网友E:
原电池拆开,把鼓包电芯扔了,留下保护板,在保护板上焊接超级电容器装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最近改了一个华为mate8放车上,拆掉电芯保留保护板,用降压模块接保护板,短接开关机键,通电就能开机,断电关机,大屏手机工作电流大,供电电流要大,外接线不能太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锂电寿命堪忧,而且接上电池保护板也得有点焊机
法拉电容的话,直接接引脚加上热缩管绝缘就好了
反 ...

我也不喜欢不可更换电池的手机,N4s和Z17mini漏充气撑开过塑料屏幕。对于我房间小的来说,真没必要买一大块点焊机,自己换过十几个18650充电宝电芯,都是60瓦外热烙铁,强力助焊剂和6337焊锡丝。铝塑软包电池,有些铝电极引脚焊锡无法侵润,也不能直接铜丝绕紧,中间得用铁端子过渡金属连接,另一头再连接铜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长期插电作为闹钟,只要上锂电的方案都只能否决了,原装电池肯定比你随便买来的质量好,原装也鼓包的 ...

就是考虑废物利用的,长期插电,老手机的性能也跟不上时代了,便携也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做钟或者摄像头的话改外置供电就行了,电池用个普通电解电容代替,先将电容充到4.2V然后并联到电池保 ...

法拉电容电流好像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拉电容电流好像还行

有5V的可以试试,没有的话两颗2.7V串联就是了,法拉加外置供电一劳永逸。

网友F(2020-04-02):
楼主  是怎么解决的,发表一下解决方案,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是怎么解决的,发表一下解决方案,我目前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看我改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099

网友(2020-07-08):
引用 网友E:
原电池拆开,把鼓包电芯扔了,留下保护板,在保护板上焊接超级电容器装到手机上就可以了 ...

请问超级电容器是什么?

网友:
电流3a往上,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