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3B设置的PT下载机带4个硬盘功率32W

楼主(2019-10-29):
树莓派3B设置的PT下载机带4个硬盘功率32W

以前有一个旧电脑装windows 2008做下载机,运行很多年了,这台旧电脑带6个硬盘,用电大约110W

前些日子,玩一个树莓派3B, 不是3B+,网络只有100Mb,带了一个4盘位的USB 2.0的硬盘盒

这个硬盘盒大约有10年了,使用率不高,后来有了NAS以后,就一直吃灰了,这次拿出来废物利用

里面装了4块硬盘,500Gx1, 1Tx2, 1.5Tx1

最后设置完成,用了一些日子了,三个硬盘下满了,还有1T空间,

今天测试了一下,这一套树莓派下载系统的功耗,大约32W

这个USB2.0 4盘位的硬盘盒,连续使用几天,发现偶尔会死机,需要把硬盘盒电源关闭再启动,才能从树莓派正常访问

树莓派上面设置了samba服务,共享了4个硬盘,在windows上可以访问,有一个安卓电视播放器,也可以正常播放1080p的影片

缺点就是,如果下载满了需要复制数据出来,就需要把硬盘拆出来直接连接别的电脑复制数据了,如果通过100M网络复制数据实在是太慢了

楼主:
这套组合已经是最省电的下载系统了,毕竟四个硬盘就要将近30W了

网友:
百兆太慢了

楼主:
联网看1080p片子还够用,就是网络复制太慢了,只能放弃用网络复制大量数据,直接拆硬盘传文件了

网友A:
用树霉派3B做NAS,百兆+USB2.0不觉得蛋疼么要低功耗有太多ARM小主机可选择,但是对于多盘还说硬盘才是耗电大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树霉派3B做NAS,百兆+USB2.0不觉得蛋疼么要低功耗有太多ARM小主机可选择,但是对于多盘还说硬盘才 ...

这主要算是废物利用吧,否则两个东西就是旁边集灰的命了

楼主:
手边有闲置的旧电脑,都有千兆网卡,都是比较耗电的,加硬盘都是要100W

楼主:
这套树莓派PT下载的使用过程中,发现这个4盘位的USB盒子死机的频率比较高,几个小时就死机了,不可不重新启动这个盒子

这就很讨厌了,因为我不是随时都检查下载列表状态的,只有使用Transmission Remote GUI链接Pi的时候,才能知道硬盘是不是还在线,一看下载列表列不出来了,只好强制关闭硬盘盒,再启动硬盘盒,Transmission下载文件列表才能显示出来,而且正在下载的文件全部停止了,还得再次启动下载文件,相当不爽了

算了一下,原来的windows下载机,挂在6块硬盘,耗电量110W,这套系统4块硬盘大约32W,按照80W差距算的话,一个月大约省57度电,电费在本地大约两杯到三杯咖啡

考虑一下,最终还是放弃这套Pi下载系统,最主要原因就是不稳定,多花点电费,买一个放心,看来这台windows2008的下载机还可以继续坚持了

网友B:
真省电,除掉硬盘,比路由器都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省电,除掉硬盘,比路由器都省电

没有硬盘,就不叫做PT下载机了,

PT下载要考虑到长期做种需要,长期挂在多个硬盘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