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LED数码管的焊接

楼主(2019-10-29):
这个led时钟坏了一个数码管,怎么拆焊,又怎么安装焊接!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数码管在哪里呀?

网友:
一剪脚,一个个焊掉
二风枪

楼主:
拆的是烙铁拆,焊接的时候要怎么把过孔打开,这个有24根针之多!

网友:
同意楼上的,也可以试试吸锡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的是烙铁拆,焊接的时候要怎么把过孔打开,这个有24根针之多!

一个个捅咯。

网友:
两个烙铁  加锡   一起快速烫   稍微用点力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