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捡来的电吹风

楼主(2019-10-30):
拆捡来的电吹风,自从进了论坛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垃圾佬见了电子产品就不要命了

看这电机还不错就是个头小点派不上用

完,多谢围观!

网友:
电机还能用吧

网友:
串励式电机,很不错啊

网友A:
毛茸茸的二极管好评,LED灯板我猜是蓝色的

网友:
这个值得一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毛茸茸的二极管好评,LED灯板我猜是蓝色的

传说中的负离子?串励好评,坏了的话值得一修

网友:
收破烂的以为是永磁电机,都懒得砸了直接剪线,其实这电机也可能是铝线的

网友:
这灯必须是蓝色的!

网友C:
这电机不错的,一百多瓦的功率,可以做个切割机打磨机,我也做了一个,

网友:
这成色、这电机,运气真好!

网友:
欢迎加入丐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机不错的,一百多瓦的功率,可以做个切割机打磨机,我也做了一个,

这电机单独用散热扛得住?一分钟可能就烧了吧。这电机全靠吸进去的高速冷空气散热。

网友:
剪线电吹风,看着质量还不错,修一修吧。

网友:
值得把玩久点

网友:
应该是理发店用的那种吧

网友:
估计是电热丝等短路后丢弃的,不过串励电机不错,好像用100伏电动车电池组,电机也不能空载,以免转速飞快甩断绕组,可以接一个空气阻力大点的砂轮,配合可调电源做台式电磨。

网友:
刚修了一个飞利浦的,按键上面的焊点脱落了,修好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中的负离子?串励好评,坏了的话值得一修

看起来拉风就好卖不是

网友:
吹风里质量最好的一种,串激电机,值得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