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飞利浦闪奕筒灯(多图)

楼主(2019-10-30):
最近家里搞装修,需要买筒灯,本来想买雷士之类的,但看到坛友说雷士前几年好,现在做工也差了,顿时没兴趣了,索性飞利浦,起码牌子大,靠得牢。于是就先买个样品看看,主要是看电气部分的做工如何,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上图,描述都在图片下方。

天猫旗舰店看了下就这个系列最便宜了,塑料外壳版的9块9包邮,应该算筒灯里面的低端产品了,金属的就要20多一个了,品牌溢价严重...
样品是PVC版的,就是外壳全塑料,标称功率3W,我家里够用了,纸盒包装,里面就一个灯和一张安装说明。

灯的透光面是磨砂白塑料,背后一体成型PVC,降低成本。

背面标注的参数..此款有3000K/4000K/6500K三个版本,我买的是4000K版本。

开拆,看了一圈外壳没有接缝没有螺丝,那么只能从灯罩处下手,用小刀插缝里撬一下就开了。

灯罩是比较软的塑料,质感像聚乙烯,侧面有两个点胶的位置,是很软的热熔胶,虽然说用料不错,但这两个点胶没有任何实质作用,撬的时候毫无阻力。

灯板,三个灯珠,估计是1W或1.5W的,铝基板,驱动在灯板下面,两板采用插件连接,这种连接方式现在很流行啊。

拧下螺丝就可以拆下整体,电源线可以轻松拔出,没有防水。铝基板直接贴在外壳上,没有导热硅脂

驱动正反面,芯片采用BP9918C,是晶峰明源的非隔离降压型恒流LED驱动,国产芯片,全面省成本,板子上的变压器其实是电感。

拆完还能完好装回去,点亮测试,无频闪,起码手机贴近了也拍不出,点亮一小时后外壳灯板位置微烫,手能摸,估计温度在50度左右。功率测试...我没有功率计,就不测了。
总的来说这灯中规中矩,从内到外全面国产化了,毕竟低端系列,进口也不实际,至于性价比大家讨论吧,我觉得3W的程度用塑料壳问题也不大,毕竟发热不高,如果5W以上还是用金属壳吧。后续大批量采购的是金属外壳的,发现款式其实不同,用的是接线柱,大功率的还外置电源,有时间就拆了发帖吧。

网友:
恒流这个价还真挺好的

网友:
好像是假货!

楼主:
天猫飞利浦旗舰店买的,如果是假货请拿出证据,我可以去搞他,你也可以搞;如果是瞎猜的,别乱讲为好,毕竟是最低端,不要把飞利浦捧得高高在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猫飞利浦旗舰店买的,如果是假货请拿出证据,我可以去搞他,你也可以搞;如果是瞎猜的,别乱讲为好,毕 ...

我说的好像,我没说100%假货啊,但是看见那变压器好像很山的感觉!

网友A:
塑料壳的肯定不烫,都在焖烧呢,这种灯还是铝壳带散热片的好

网友B:
为什么还迷信这些牌子,早就变成贴牌了的吧,,难道是一种信仰???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用的话,外壳钻几个对流散热孔吧,毕竟LED的工作温度与寿命有很大关系

网友:
低端的都这样,就算同样的价格也比前几年缩水了不少,用的住就行,这个应该是正品,我买了很多飞利浦的都这德行

网友:
这个用料跟美的之类的没啥区别,就是不知道灯珠是不是飞利浦自家的

网友:
如果3W的还是买国产的吧,毕竟便宜,热量也不大。功率大的还是要买飞利浦或松下之类。

网友:
看着不错,可以包邮赠送倒贴吗?

网友:
好像只有飞利浦剃须刀好点,部分小号节能灯好像阳光生产,部分欧司朗LED球泡可能欧普生产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还迷信这些牌子,早就变成贴牌了的吧,,难道是一种信仰??? ...

就当是信仰吧,家里还有老人,老人就迷信这些大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塑料壳的肯定不烫,都在焖烧呢,这种灯还是铝壳带散热片的好

塑料壳也就3W以下可以用,真正装上去的都是铝壳,不过飞利浦的铝壳是喷塑的,外表和塑料一个质感,应该是有防漏电的考虑,雷士的是裸露的铝壳,散热估计比飞利浦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设计,自己用的话,外壳钻几个对流散热孔吧,毕竟LED的工作温度与寿命有很大关系 ...

买了铝壳的,其实也没几个灯,我个人不喜欢搞一圈圈小灯在顶上,等这批灯用坏了,拆开再看看

网友:
大牌也有低端货,太高级的毕竟买的人不多。

网友:
塑料壳也就3W以下可以用,真正装上去的都是铝壳,不过飞利浦的铝壳是喷塑的,外表和塑料一个质感,应该是有防漏电的考虑,雷士的是裸露的铝壳,散热估计比飞利浦好一些。

网友:
这个做工和用料,还真不如国产的。飞利浦也该走下神坛了。

网友(2020-01-27):
飞利浦照明前一阵倒闭了,现在也是品牌授权的,和原厂没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