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LG上网卡拆解(LG Upgradable AD600)

楼主(2019-10-30):
一个老公(LG)牌的上网卡,拆开看看:

后盖里面是插SIM卡的地方:

看样子还能插TF卡,做什么用?USB插头有个翻折式的保护盖:

外壳有个装饰性塑料条,拆下:

发现俩螺丝,拆开:

然后一撬就开,分成两半:

电路都在这一半:

天线插头:

发现是两块电路板用插件接在一起的,分开:

留在外壳里的这一半看起来象塑料或者铸铝的框架:

出来的这一半电路比较多,有很大的屏蔽罩:

两面都有屏蔽罩:

电路板镀金:

屏蔽罩没有焊接在电路板上,只是机械连接,很容易拆下:

芯片很整齐,好像是内存啥的:

电路板另一面的屏蔽罩也不是焊接的,也很容易取下:

这边看起来像是射频电路:

电路板两面的整体照片:

细节,USB焊点还加了胶,做工不错:

留在外壳里的那一半其实不仅仅是个框架,也是电路,撬出来:

发现什么了?原来天线接头是接到USB插头保护盖上的,保护盖兼做天线!打开USB插头就等于把天线打开了,不错的设计:

壳里剩下的东西:

拆出来的貌似框架的部分其实还有东西还能继续拆:

把俩屏蔽罩取下:

芯片型号L2000,不知哪家生产的,干嘛的:

两半电路板放在一起:

有插接件的一面,这一面是插在一起的:

那个所谓的框架也是能拆下来的,拆下来就看到电路了:

上面元件还不少呢:

最后,脱光的两个电路板在一起合影,不用闪光灯镀金看起来就金光闪闪的:

完了,结束。

网友:
做工不错  三星的风格  比那些山寨的好多了

网友:
沙发 这东西也没啥用了

网友:
能不用焊接就能固定的整体屏蔽罩不错

网友:
以前想买,现在没啥用了。技术进步真的是很快啊

网友:
功能还挺多的

网友:
用料真不错,以前也有一个,后来卖了

网友:
估计功耗发热方面设计的不错,应该不会发烫。我爸的电信华为也可以当上网卡,结果借我小米2万出差一星期后,电信华为当热点一直发烫,电池越充越少,最后也是充气撑开屏幕。我的z17mini当热点发热比N4s大点。

网友A:
感觉像是个没屏幕的手机。那个空焊位会不会是屏幕接口?然并卵了。

网友B:
L2000是GCT的LTE芯片,实质是GCT GDM7240,卖给LG打标成L2000.

The LTE single-chip, labeled L2000 for LG and GDM7240 for other customers, began shipping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0 and is currently commercially deployed in various markets worldwide. L2000 (GDM7240) is the most mature LTE chip available today, ideally suited to meet the rapidly growing demand for higher data speed, higher mobility, enhanced applications and global roaming.

网友C:
有个索尼爱立信的,做工是真不错。不过现在是真鸡肋。。。

网友:
谢谢分享。。。。做工用料,感觉比华卫的强大些。。。。。

网友:
看电路板像三星的,LG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像是个没屏幕的手机。那个空焊位会不会是屏幕接口?然并卵了。

其实这玩意儿就是个手机,只不过没有屏幕和通话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索尼爱立信的,做工是真不错。不过现在是真鸡肋。。。

我拆完就扔了

网友:
,一看做工,就真是不错啊。杠杠的。你居然拆了就扔了?

网友:
看这做工、用料,成本真的比另一个贴的 高太多太多了,光是那个定制的框架都得不少钱。

我在想:
这是不是早期的产品才会有这么好的屏蔽,等于是用手机改的;
而后期的全部集成到少量IC中了,芯片烧了,结构件也只要个简单的覆盖屏蔽罩就行了 呢?

科技越发达,看起来就会越简单,成本也会越低

网友(2022-06-13):
引用 网友B:
L2000是GCT的LTE芯片,实质是GCT GDM7240,卖给LG打标成L2000.

The LTE single-chip, labeled L2000 for LG ...

请问,这个设备插电脑显示未知设备,需要什么驱动吗?插卡使用显示红灯,一会就熄灭了,然后设备弹出。是坏了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完就扔了

我也有一个,差点量红灯,一会就熄灭了,搜不到WiFi信号,是坏了么,还是需要什么驱动。谢谢

网友:
这个设备我也有一个,插上亮红灯,一会就熄灭了,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