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一个帝防微型带远程摄像机,偷窥神器

楼主(2019-10-30):
大神们看能否用同接口手机摄像头替换这个摄像头,原来的镜头太大,不方便隐藏

楼主:
说明书盒子和效果

网友:
用的君正T21的方案,这个USB是用来充电的输命令的,看看能不能找个UCV的程序跑起来看看支不支持UVC输出。

网友A:
这东西还嫌大啊,,,,那么小了

网友:
感觉跟倒车影像的摄像头一样大小了,

网友:
准备拍什么

网友:
买个强光手电夹,锁紧楼主的相机当免布线记录仪。北京的君正方案,可惜最大只有每秒30帧,凌阳icatch和海思最大每秒60帧,默认设定曝光不足时,感光片刷新率自动降到每秒30帧。

网友B:
这个镜头是拧上去的,手机的镜头好像不是拧上去的,
要换得拧下来量口径,上淘宝找

网友C:
带红外的,
就别想着隐蔽的事儿了,
那么明晃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红外的,
就别想着隐蔽的事儿了,
那么明晃晃的

红外可以设置关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镜头是拧上去的,手机的镜头好像不是拧上去的,
要换得拧下来量口径,上淘宝找
...

是想看看能否整个摄像头模块换掉,手机摄像头好像也是这个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还嫌大啊,,,,那么小了

有的东西越小越好,主要是镜头略大,不大适合打孔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看看能否整个摄像头模块换掉,手机摄像头好像也是这个接口

这其实就是手机里面用的摄像头,只是分辨率不高,如果要用现在智能机里面摄像头估计有难度,很多参数不匹配。

网友:
美国的制裁促进国内芯片行业的发展,海康低端产品也开始采用君正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