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本田凌派安卓大屏并加装运放板

楼主(2019-10-30):
前段时间买了个安卓大屏,接口都是标准的掌讯方案的针脚定义,4+64G的配置,支持4G全网通,功放芯片是TDA7851,嫌弃音质达不到我的要求,所以买了块前级运放板加进去,这下音质提升不少,基本达到我的要求了。

屏幕是蛮大的,10.1寸的。

超薄机身,这样的话,原来中控部分有很大的空间可以留出来,利于散热和改造。

拆开看主板。

这个是靠近屏幕的那边,加了一个威马0.1uf的电容并联在大电容上。

这个是接口的那一面,大电容换成了红宝石10000uf的,原来的47uf的电容也换成伊娜的音频电容了。

由于换了大电容,原来的后盖已经盖不上了,所以切割一下。

这样装上去正好。

这个就是要加装的运放板,淘宝上买的。

焊接好配套的线束并固定好,省的松掉了麻烦,我也不喜欢打胶固定,万一到时候要拆,也省的麻烦了。

运放板因为空间有限只能外挂,配了个铝合金的小盒子,两边的盖子没装上,利于散热。

铝合金小盒子和后盖之间用橡胶垫隔开,也是利于散热。安卓大屏的发热不小的。

然后在屏幕后方又加装了一个12cm的电脑风扇,串上减速电阻减轻风扇噪音,正极接acc电源,负极接负极线或者搭铁都行的,增强散热效果,照片没拍。
这样改造之后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电容就比较贵

网友A:
另外,请问,后面的一排排(有4个针的,有6个针的那种)的接口,叫什么?买什么样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问,后面的一排排(有4个针的,有6个针的那种)的接口,叫什么?买什么样的接口? ...

4针和6针都是usb的接口,具体掌讯的接口定义看这里

楼主:
这些电容加上运费总共十几二十块钱

网友:
线路是怎么接的?板上的线切断接入?

安装后效果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问,后面的一排排(有4个针的,有6个针的那种)的接口,叫什么?买什么样的接口? ...

看着有点像丰田车上的12553 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有点像丰田车上的12553 接口

现在安卓大屏掌讯方案的都是这样的接口。然后通过转接线转到不同的车型进行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4针和6针都是usb的接口,具体掌讯的接口定义看这里

我是说叫什么接口端子?淘宝搜不准

网友C:
这做工。。。。。不如咸鱼淘个索尼CD加一个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叫什么接口端子?淘宝搜不准

关键字  掌讯 尾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做工。。。。。不如咸鱼淘个索尼CD加一个输入呢

各有所爱吧,我不喜欢CD

网友:
4=64得过1000了

楼主:
1700元,还附送AHD高清倒车摄像头,价格还可以接受,那些大品牌同配置的价格都上天了。

网友D:
我有个你这运放板的老版本。。。。你这车机是什么方案?

网友E:
只加了运放板,没有换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你这运放板的老版本。。。。你这车机是什么方案?

CPU是展讯SC9853的,4+64G,GPS+北斗双定位,功放芯片TDA7851,针脚定义都是掌讯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加了运放板,没有换功放?

功放芯片TDA7851,没必要换了,7850被神化了,而且马耳他版本的价格也炒的太高了。

网友(2019-12-24):
只加功放前级,后面只换换电容,音质会有很高提升吗?

网友:
不详细说说接法和效果实拍

你这是改机的来做广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