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山特C1K UPS无电池开机不成功

楼主(2019-10-30):
最新:方案行不通。我成功的2次是因为外加45V直流供电,靠电池模式启动,可能内部某些电容充满了电,然后断开45V电源,再加市电,这时内部某些电容仍然没有放完,所以才能开机。
实际测试外部45V电源供电开机,冲击电流会操作2A,这是外加电容所不能提供的,所以这个方案行不通。
-----------------------------------------------------------
最新:重复测试不成功!开机过程中继电器、指示灯哒哒响,外加电容电压跌落到25V震荡。没有找到原因,估计是电容电能不能支持开机自检。但为什么又成功了2次?
-----------------------------------------------------------
办公室的山特在线式UPS原来是用台式机的,后来不用台式机了就无用武之地了,放了2年再用时电池不行了,把电池加了矿泉水也不行,就扔到角落里了。
最近电压不稳定,晚上电压高,想想能不能把UPS给用上,没有电池也能用它的稳压功能,网上一直没有找到方法。
今天打开机壳拔了电池用45V直流电源供电,电池开机正常了。突发奇想,用个大些的电容试试,50V3300uF,插上市电开机,奇迹出现了,可以在线开机了。

开机后测试电容电压达到42V,50V耐压的电容肯定不能长时间用,得换100V的电容。

插市电,电池报警,但可以开机,开机完成后也不报警。

这就把UPS当稳压器用了。

网友:
这个是在线式不间断电源,可以当稳压电源来用。
有些低端UPS是后备式的,没有稳压作用。

网友:
整个法拉电容

网友A:
這句可厲害了:把电池加了矿泉水也不行

网友B:
这东西感觉空载功耗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感觉空载功耗有点高

请把“有点”去掉。。。这玩艺儿的空载消耗相当高

网友:
我记着这玩意好像可以无电池开机的吧?不过是需要手动开机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這句可厲害了:把电池加了矿泉水也不行

把电池加了矿泉水,死马当活马医,还是死了

网友(2019-12-26):
这里面带电池吗?我的36v的还没拆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加了矿泉水,死马当活马医,还是死了

只听过加蒸馏水, 没听过加矿泉水。 矿泉水有离子,比自来水更差。
电池没死,加了矿泉水就立马死了。
一个还没断气的人,踩他几脚, 自然马上死

网友:
我这的黑色款山特城堡 CS2K 也是无电池不开机,销售商说这是保护功能,正常的。

如果电池断路或者没装电池可以启动的话,就失去了UPS的断电保持功能,所以机器做了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