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快克 203,203H和236怎么选?

楼主(2019-10-30):
准备当抚摸党了,203和203h以及236怎么选?

网友A:
一步到位,选贵的!

网友:
看自己焊接要求咯。一般用203H吧,  90W   203  60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步到位,选贵的!

你们都是坏蛋,就教唆新手买最贵的,坏人

网友:
有一台故障203H,加热慢,都懒得修,有空出来。

网友:
一步到位jbc吧,楼主说这三个型号203h好

网友:
用203H 焊搭火线的铜夹子都没有问题. 线用的是8个平方的.

网友:
照我说直接上3205,功能全面震动休眠150W功率

网友(2020-03-31):
我认为如果咸鱼有卖快克301的直接买301,虽然301是开关电源,和变压器的303D相比实测两个焊台一样调350度同时上电301比303D快3秒多,主要301性价比高的很,二手301主机价格200左右,二手303D主机要400以上还不包邮,303D开机风扇一直不停休眠时也不停,301休眠后2分钟风扇就停转;再说说203H这焊台休眠要20分钟不可调,真是坑爹啊,快克工程师加个用户更改休眠时间功能就好了,最好能像303D和301一样放在烙铁架上就休眠,平时都是开270度203H放在架子上20分钟后再拿起头已经黑了不沾锡了,对于我等使用频率不高的人放在烙铁架上就休眠真的很实用,最后发现虽然203H耗材便宜,303D和301耗材贵,但是203H一年换10个头,301和303D一年一个就够了;303D和301烙铁头和感温是焊在一起的,温控非常灵敏开机温度上升到设定温度就停不会有温度过冲现象,203H因为烙铁头和感温探头间有间隙加上感温头使用时间长了会氧化使得感温灵敏度下降,新感温头温度过冲10度左右,发黑的感温头温度过冲都有23度后才慢慢恢复设定温度,这是先天结构决定的没办法,可能正是因为有温度过冲问题,快克工程师才考虑不能改休眠时间,省的每次恢复工作状态会有过冲,在20分钟内可能用户就会拿起用就不会再次产生过冲。以上个人经验和看法。

网友:
买这个500带回家,二合一,盈盈一握

网友:
203H,使用不错,耗材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