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K9HDGD8U5M测试帖

楼主(2019-10-30):
网友固态坏了,寄来让我给改成U盘,看了一下256g,一共16颗16g的K9HDGD8U5M,第一反应4CE的片子容量小了点,单帖用处不大,双贴8CE主控成本有点高。

查阅主控支持列表IS903可以支持

先拆2片

焊上一片先

ChipGenius看看焊接情况,原来这个跳线默认分成了双通道2CE,这设计很人性化。

清空开卡一次成功

跑一下速度试试,这片子牛啊,读取速度单帖就把903撑满了

再贴一片ChipGenius看看焊接情况,双通4CE

清空开卡一次成功

再跑一下速度试试

跑个圈,圆满了

总结:这片子读取不错,写入一般,容量小了,主控成本有点高。
另外网友问手工费怎么算,我说一共能做8个32g的U盘,我留下2个当做手工费。

网友A:
这个SSD就坏在闪存上,坏块太多,还不如三星自己的21nm MLC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SSD就坏在闪存上,坏块太多,还不如三星自己的21nm MLC闪存。

我也发现了,原厂坏快确实比一般的正片多很多。

网友:
夹具和我的一样脏

网友:
32拿米的不错。

网友:
学习了,最近也在学习做U盘

网友B:
主控板你提供的话亏本的啊,6片主控板要80块钱左右4片16GB颗粒也就20多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板你提供的话亏本的啊,6片主控板要80块钱左右4片16GB颗粒也就20多块钱

我只出手工,材料他自己出的。

网友(2020-01-03):
过几个月你再试试能不能用,我贴的三个都出问题,一开始没问题,放置几个月后想用插上去只闪灯电脑没反应,以为是虚焊,重新加焊也无效,短接也无效

网友:
白新入坑!
感谢老前辈经验分享

网友C(2020-07-03):
我用同样的颗粒,同样的903,单帖开出来和你单帖一样的速度,双贴开出来却只有60的写入,好奇怪(我开了DDR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用同样的颗粒,同样的903,单帖开出来和你单帖一样的速度,双贴开出来却只有60的写入,好奇怪(我开了DDR ...

闪存后缀HCK0 HCEC的区别。K0快E0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存后缀HCK0 HCEC的区别。K0快E0慢。

我看了下,我的确实是E0

网友:
我遇到个奇怪的问题,用K9HDGD8U5M-HCE0双贴3268,芯片精灵和开卡软件都识别为8CE,但是我放了两天有空了,准备来看看能不能开出来的时候,只有6CE了(还没开,插上电脑只识别到6CE),太奇怪了,之前就是正常的8CE

网友D(2022-03-04):
大佬  我也有一块一样颗粒的硬盘 一共有16颗  大佬能帮忙做U盘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大佬  我也有一块一样颗粒的硬盘 一共有16颗  大佬能帮忙做U盘么

贴U盘最多32G,还要用双贴板,成本略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SSD就坏在闪存上,坏块太多,还不如三星自己的21nm MLC闪存。

那K9QDG08U5M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贴U盘最多32G,还要用双贴板,成本略高哦

是的  我后面直接100包邮出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