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有大神知道如何把这个后摄像头更改镜像吗?

楼主(2019-10-30):
想把它放到前面。可是镜头的图像是反的。我看到好像有大神改成功了。所以请教一下。如何来改变镜像。

网友:
主控芯片旁边的几个电阻位加上/去掉电阻试试

网友:
有些摄像头是靠剪线实现的,找那些摄像头的电路对比看看

网友:
反转来装就可以了,那有这么麻烦

网友:
这个摄像头不是模拟摄像头,应该是行车记录仪上用的吧?是USB摄像头,在行车记录仪上可以设置左右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