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拆手电筒+粗暴改造

楼主(2019-10-30):
一个防水手电,强亮时隔几秒就闪几下,晃的啥都看不清,弱光不闪,费了牛劲拆开看灯板上到掉了一个电容,焊回去故障照旧,无奈去了灯板串进一个0.5欧电阻~不再闪了,将就用吧。

网友A:
灯珠过热保护了?

网友:
空间挺大啊,能塞下水泥电阻

网友:
确实够粗暴,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珠过热保护了?

可能是强光/闪光/弱光这样模式,现在坏掉了,灯珠也过热了,造成减功率保护~测得闪光时电流变为一半。
灯板上两个4脚块,其中一个无丝印~又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2021-08-21):
水泥电阻才是亮点。

网友:
找个贴片是有多难

网友(2022-01-29):
也不类似手电老拆不开,你是怎么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