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日章工业DN-203变压器

楼主(2019-10-30):
前段时间弄了个变压器,标的输出100V,结果输出108V,已经拆过了,大家可以去我过往的帖子里看。

问了个修山田照明Z999的高手,说这灯耐压只有100 ±6V,所以这108V的肯定不行,闲鱼已经出手了。
现在灯已经被我自己修好了,没变压器是不成的,那老哥给我推荐了日章工业DN-203,闲鱼上没这玩意,于是我找了个日亚代购,259大洋买了一个,这玩意比我灯都贵了。。。。。。
Ps:灯是收的尸体,才80,配灯管,72,配桌夹,55,维修买了几个元件28,一共235,结果变压器259 。。。。。。。。。

好了,废话不多说,给大家看看,正经日本货的日章工业变压器是个什么德行

外包装,东西已经拿出来了,里面是日亚的小票,可以看到,3595日元,ε=(´ο`*)))唉,我再肉疼一会。

背部标签,展开是说明书,同样说有保护电路,也不知道是真有还是假有,要是还跟上回一样是空的就恶心了。

本体三视图

OK,开拆

我屮艸芔茻,比上回那个还空,就个小灯,连个空电路板都不意思意思了。。。。。。
不过,仔细看,变压器线圈上,有个长方形小凸起,盲猜应该是自恢复保险,算他有保护吧。。。。。。

上电,输入225V,输出99.8V,电压倒是没问题,行吧,这回不至于烧灯了。

网友:
其实不用拆解,测试下空载半小时,不发热的话应该是很好的变压器,发热明显一般是绕组不够满的变压器。

网友:
估计里面变压器china做好,发日本,日本把外壳安装好,打上made in japan~~

网友:
根本不值这么多

网友:
谢谢分享,三楼说得对

网友:
想的也太多了,空载高那么一点点很正常。找个东西带载在试试就清楚了,额定负荷下不明显掉压就很好了。

网友:
日本杂牌,估计是在中国代工然后贴标签。

网友:
根本不值这么多值50左右

网友A:
这个真心不值。
来二手一二百的调压器,全家的进口电器都能用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01931113812

网友:
二手的好变压器太多了  买个假鬼子
推荐丰澄
质量好的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心不值。
来二手一二百的调压器,全家的进口电器都能用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 ...

这也太大了就为了个台灯(ーー;)

网友B:
线材根部连防拉都没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里面那个变压器一点日本风格都没有,真有可能是中国产的变压器拿到日本组装外壳,然后打上“MADE IN JAPAN”

网友:
一个变压器,用得着花那么多钱去买?大手笔。

网友:
只能说楼主有钱,值得这么费劲

网友C:
就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灯这么值钱
花个500块买个新的不好?  再退一步108V加水泥电阻降压也能降到要求的电压吧

网友:
只能说那个高手其实坑死了,,,100正负6伏,,108就不行,,开什么玩笑,,电网波动一下,,随便100变成1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灯这么值钱
花个500块买个新的不好?  再退一步108V加水泥电阻降压也能降到要求的电压吧 ...

灯确实挺值钱的,全新的小一千吧,还好是收的尸体,否则买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材根部连防拉都没有,这也太说不过去了吧。里面那个变压器一点日本风格都没有,真有可能是中国产的变压器 ...

之前也拆过一个日本牌子标明中国生产的变压器,看起来区别不大,铁芯几乎一摸一样,重量也差不多,我能看出来的区别就是线和插头,那个是国产,这个是日本产,另外空载这个更低,1.8W,之前拆那个2.8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