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并请教一个智商税产品刷卡艾灸足疗盆

楼主(2019-10-30):
大嫂子单位的产品,美容保健艾灸足疗宇宙无敌洗脚盆,可能功效不亚于大兵的金盆洗脚城产品吧。大哥说这东西要买卡,洗完一定次数还得去充钱换卡。那给我看看能不能破解一直用。先拆为敬。图1.操作面板 有3档定时,有3档温度,有刷卡感应区,还有臭氧?一个臭氧发生器真被这些商家玩出花花啦

图2.操作板正面

图3.操作板反面  大件 有两个ic 蜂鸣器

图4.  单片机 stc12c5608ad

图5.  FM1701

图6.  加热器

图7. 温度开关

图8. 可能是臭氧发生器

图9. 小气泵

图10.  无刷电机带一个涡轮好像是用来搅动水流,我叫它搅屎棍

图11.变压器,双输出

图12.驱动板全貌

图13.按键板接口

图14. 温度传感器接口,丝印 wendu,这我能看懂

图15 桶内部,水流和温度传感

请教坛友大神们,这东西有可能破解吗,难度大不大?

网友A:
有个 单片机,,需要读出程序再改,非常麻烦。

但是,直接研究这个接口,短接几处给信号让其一直工作还是非常简单的吧

网友B:
思路1:  看样子可能石NFC卡片,手机去弄个写卡程序或者找个配门禁卡的锁匠,在有钱时候把卡复制一份。等钱花完了,再重新刷进去。此盆没有无线功能也就是么有云端对账,完全靠卡里的记账本做的,这样就可以。不像公交卡在服务器端会有个对账本,发现卡里的对账本跟云端不一致就会发现私自改卡。
思路又1:
  用逻辑分析抓一下读卡器接口信号,记录下来,弄个stc15存起来,使用时模拟这个信号给控制器发送一边就行,比较复杂。
思路双1:
  简单粗暴,跑一下功能板不是控制板的电路图,根据电路图,自己把上边那个STC15的片子重新编程就行,直接把NFC对账功能干掉。

贫道掐指一算,这个仪器的逻辑很可能是开机检测nfc对账,然后开始各项功能,通过按键切换pin的电平来控制下边功能板的启动,没有什么复杂协议需要处理,功能板上边可能就是一下IGBT,MOS控制。。没啥大问题,要不直接用几个开关,手动控制也可以。

网友C:
FM1701是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非接触卡读卡机专用芯片,采用0.6微米CMOS EEPROM工艺,支持13.56MHz频率下的typeA非接触通信协议,支持MIFARE加密算法,兼容Philips的MF RC500读卡机芯片
一.产品特点
l高集成度的模拟电路,只需最少量的外围线路
l操作距离可达10cm(和天线有关)
l支持ISO14443 typeA协议
l内部带有加密单元及保存密钥的EEPROM
l支持MIFARE加密算法
l支持SPI接口模式
l包含64byte的FIFO
l数字电路具有TTL/CMOS两种电压工作模式
l软件控制的power down模式
l一个可编程计时器
l一个中断处理器
l一个串行输出输入口
l启动配置可编程
l数字,模拟和发射模块都有独立的电源供电
l发射口采用单端输出
l采用SOP20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思路1:  看样子可能石NFC卡片,手机去弄个写卡程序或者找个配门禁卡的锁匠,在有钱时候把卡复制一份。等钱 ...

真大神,敬仰敬仰。 思路一对我来说比较可行,复制卡一次投入,后期再搞定重新复制技术就可以了。 思路2,不具备设备条件和技术水平。。。含泪略过。
思路3,也有一点可行,我只玩过一个8051学习板,搭过一个51最小系统,不知道距离这个编程和看电路遥不遥远

NFC对账是不是就那个FM1701 芯片干的活儿? 这个没有联网的模块,所以不会云端对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 单片机,,需要读出程序再改,非常麻烦。

但是,直接研究这个接口,短接几处给信号让其一直工作还是 ...

回去试试这几个接口,就担心这些接口还控制的igbt mos啥的,直接短接估计不能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1701是复旦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非接触卡读卡机专用芯片,采用0.6微米CMOS EEPROM工艺,支持13.56MHz ...

带加密的芯片,我是搞不了了

网友C:
tb上搜洗脚盆万能板 一搜一大把

网友:
还送传感器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思路1:  看样子可能石NFC卡片,手机去弄个写卡程序或者找个配门禁卡的锁匠,在有钱时候把卡复制一份。等钱 ...

看图好像就是通过单片机信号控制三个光藕,,估计加几个开关就行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大神,敬仰敬仰。 思路一对我来说比较可行,复制卡一次投入,后期再搞定重新复制技术就可以了。 思路2 ...

主控就是stc12 的 国产宏晶的 8051内核单片机。跟89系列的单片机差不多,弄个定时器计数,两个按键中断。一个选择功能,一个选择时间。。。这个应用场合,对时钟精度没什么太苛刻要求。程序没多少难度。。可能理解为,按键控制跑马灯。。。igbt,mos什么的多是电平驱动,直接IO一个输出信号就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加密的芯片,我是搞不了了

非侵入芯片反向工程,得大量的专用工具,好像有些是高压低电流专用恒流源,击穿锁死的保密熔丝,成功率很低,会废掉不少加密芯片。侵入芯片反向工程,得溶掉芯片封装,用显微镜和特尖表笔,一些仪器等探测芯片,成功率高点,但都有不成功的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tb上搜洗脚盆万能板 一搜一大把

这个牛真是个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侵入芯片反向工程,得大量的专用工具,好像有些是高压低电流专用恒流源,击穿锁死的保密熔丝,成功率很 ...

这个太高精尖了,估计都是重大项目,国防军工使用了吧

网友E:
这东西值不得那么费周章,直接连通加热器(包括温控)和水泵即可,用时加水插电,温度够了就泡脚,泡完了拔电。
记得早年很多锁头的钥匙上弄了10多个牙阻挡转动开锁,当把阻挡用的所有牙掰掉,那把钥匙就可以打开所有的锁头~现在很多产品动辄来个“智能”“单片机”啥的,把简单的变复杂,结果都是内耗~自己给自己下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值不得那么费周章,直接连通加热器(包括温控)和水泵即可,用时加水插电,温度够了就泡脚,泡完了拔 ...

有个程控更加方便省事嘛。人没有最懒只有更懒

网友F:
买个pn532把卡里的数据读出来,破解了,再重新写进去,方便,还学了怎么读写nfc何乐不为呢。有什么不懂的百度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个pn532把卡里的数据读出来,破解了,再重新写进去,方便,还学了怎么读写nfc何乐不为呢。有什么不懂的百 ...

我记得色子同学NFC玩的很溜的。我去搜一下pn532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