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芝SB-3200D超声波清洗器拆机

楼主(2019-10-30):
一台坏的新芝SB-3200D超声波清洗器,拆开看看,能否修复外观

铭牌

拆开里面的电路板

变压器

这两个是什么?也是变压器吗?

电路板

transun功率管2个

反面

控制板,有个89单片机

发现振子都掉了,而且都坏了,修复的话要买3的振子及胶水,数字39.64是什么意思?是说明振子规格是40khz吗?

振子都坏了,这样还能用吗?

这是数字是什么意思?是40khz吗?

另外,箱体也被烧了两个洞,不知这么会有两个洞,是掉落的振子电极烧穿的吗?这两个洞要修复的话不太好弄,要氩弧焊

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机子还蛮贵的,要修复的话,要买3个振子及胶水,另外,还得想办法把箱体的2个洞补上,费用估计要1百多,暂时搁置吧

谢谢观看!

网友A:
三个振子,买啊
估计性能很好的

网友B:
测试一下,振子也许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振子,买啊
估计性能很好的

箱体有两个洞啊,不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振子也许还能用

开机试了一下,有声音,不知是否能用,另外,关键是箱体有两个洞,不好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试了一下,有声音,不知是否能用,另外,关键是箱体有两个洞,不好补 ...

那个应该找不锈钢的那个焊接就可以解决。就是做什么防盗网什么摩托车防撞支架的那些地方有专门焊接不休干的东西,你可以给他们焊接补好回来。

网友C:
谢谢分享,之前有个六振子的也是烧坏了四个,这个得用专门的树脂胶水,比较麻烦,最后报废了。

网友D:
胶水用美缝胶水试试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应该找不锈钢的那个焊接就可以解决。就是做什么防盗网什么摩托车防撞支架的那些地方有专门焊接不休干 ...

那还是算了吧,我想用胶封住,不知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之前有个六振子的也是烧坏了四个,这个得用专门的树脂胶水,比较麻烦,最后报废了。 ...

如果只是振子坏了,那好办啊,网上有振子和专用胶水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胶水用美缝胶水试试呗。

他这个应该是专用胶水,好像是环氧之类的,美缝胶水不知粘的牢不牢固,不然会掉

网友E:
那个洞可以用焊不锈钢的助焊剂焊锡焊上去,振子不一定坏,买胶水粘好再接好线试试能不能洗东西,压电陶瓷的应该没那么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洞可以用焊不锈钢的助焊剂焊锡焊上去,振子不一定坏,买胶水粘好再接好线试试能不能洗东西,压电陶瓷的 ...

那两个洞已经用锡焊焊好了,那个振子不是掉了很多陶瓷吗?用704胶填充一下,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两个洞已经用锡焊焊好了,那个振子不是掉了很多陶瓷吗?用704胶填充一下,不知是否可行 ...

陶瓷裂了的话可能会影响性能,不贵的话还是换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裂了的话可能会影响性能,不贵的话还是换了吧。

网上34一个,三个102,加上加水25,总共127的样子,看这个图陶瓷掉了很多

网友E:
有点小贵,不过这机子应该要上千块,花百多大洋修复也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小贵,不过这机子应该要上千块,花百多大洋修复也值得。

其实我觉得这个机子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成本估计也不会太高,怎么卖这么贵,网上要2000左右,网上有几百的,也很大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这个机子也没什么技术含量,成本估计也不会太高,怎么卖这么贵,网上要2000左右,网上有几百的 ...

主要还是看超声波功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还是看超声波功率吧

这个机子功率也就180w,网上几百元的也有180w

网友:
好多超声振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