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大神 看看这个是不是贴FLASH 没贴好,还是贴反了

楼主(2019-10-30):
0 1 通道都OK  23 通道都是44

是不是有FLASH 贴错了  或者反了  是主控那面 还是  什么

大神能否告知我  如何测试2G 缓存 我看缓存哪里最高1G     谢谢 大神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正反按照画圈位置贴了试试看?反正建兴tsop板子位置是这样贴的

网友:
我记得公版8贴 是上面4 反面4 CE分部在4个通道都要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正反按照画圈位置贴了试试看?反正建兴tsop板子位置是这样贴的

谢谢  我去找找资料

网友:
主控面右侧的颗粒可能有问题,或者缓存面左侧

网友:
一: 1-2贴ce颗粒跳线为 rce1-16 偶数位电阻 4-16颗粒贴跳线为 rce1-16 奇数位电阻 1ce颗粒 不需要贴rce电阻 2贴顺序为 F1 F9 4贴顺序为 F1 F9 F2 F10 8贴顺序为 F1 F9 F2 F10 F5 F13 F6 F14 焊接前务必将颗粒用903或者其他相关主控的测试架进行清空否则有可能导致焊接失败!!!!!!

二: 土狗为主控旁边r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