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浦科特M6G换脑扩容记

楼主(2019-10-30):
某臭鱼捡漏,看到一款浦科特M6G 128G 只要65元,卖家描述使用图中突然断电然后无法识别,一看又是大M芯片,问了卖家有无拆修,告知没有,于是心里大喜貌似要捡漏了速度买下,但是后来一想128G的确不够用,看了芯片编号,9DDK,双贴,于是想到方老板加有9DDK还有4贴2246EN 于是立马下单买了一片2246EN 外加2贴9DDK 准备到时候4贴。

几天后快递到了,于是开始作案
到手SSD看了一眼果然没拆修过

反面看看

标签撕掉,正片

方老板的创见4贴2246EN 贴标盘 需要先处理下CE条线,和土狗条线。这盘唯一缺点是每个通道只能4ce,一共16CE

默认带128MB缓存,要上256GB必须换缓存至少256MB,可以的话上512MB也行,个人经验盘容量越大,这个缓存最好翻倍比较好

找了个256mb的备件,自己重新植了一个球,170中温锡膏,280风枪吹,搞定

开焊,麻利的2贴干上

准备上方老板哪里买的2颗粒,等等不好错了怎么是9DDJ了,难道发错货色了,赶快看淘宝记录,额我自己买的时候点错了,只能在买2颗了。

那就先2贴开个卡,上个喜闻乐见跑圈圈,无视型号,这个大家懂都能DIY的。写入300+ 读取300都不到?果然少CE造成,等货吧。

经过几天耐心等待终于9DDK到了,呵呵方老板发的2颗不但日期也不一样,而且产地也不一样,不管了就是干,懒得植中温球了,加油350度风枪干,一次成功

开卡一次过,然后跑了一次RTD,750个坏块,还行嘛

最后喜闻乐见跑圈圈,这次是通过斐讯H1 3.0转接板跑的,速度被压制了350写入,400读取,估计直接SATA接口 写入肯定400+有的,读取弄不好500+

最后觉得好M币走起,那我们下期再见~~

end

网友:
真够折腾的,专门买板子买颗粒。这颗粒做U盘合适啊,双贴128G

网友:
速度一般般吧

网友A:
谢谢分享,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咸鱼见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是不是接下来就是咸鱼见了哈哈

可以挂咸鱼啊,我觉得没问题,这颗粒板子稳一匹,随便用

网友B:
看你这手法比过家家还简单的,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手法比过家家还简单的,佩服!

还好吧~

网友C:
一般 盘 接sata
也很难400m写入
除非是顶级sata ssd
840pro m6p
vecot180
闪迪极速

另外你用系统直接向usb 3的ssd 写入大文件就知道
一般mlc 350左右
当然 slc 写入450m-480m的样子
这也是slc的优势
可惜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 盘 接sata
也很难400m写入
除非是顶级sata ssd

:titter:sata6口快

网友D:
9ddj要比9ddk好多了,你应该再入9ddj扔掉9ddk

楼主:
引用 网友D:
9ddj要比9ddk好多了,你应该再入9ddj扔掉9ddk

说的好那个9DDJ最后发现有一片还是掉一半CE,最后老板商量,又买了7片,贴了个512的盘 1G缓存,可以做到450读取,500写入,满盘不掉速度

网友:
大手子是真牛批哦,手里好多块镁光m550,威刚银色sp920,建兴2280的m6g,都是清一色马牌的主控,威刚和镁光的好像都是用的镁光颗粒。建兴的是东芝mlc,哪天坏了给大手子你寄过去

网友E:
支持一下,话说回来,所谓的方老板是谁啊???:call:

楼主(2020-02-11):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下,话说回来,所谓的方老板是谁啊???

:sleepy:x宝 方力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