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AUX电压力锅 E4故障

楼主(2019-10-30):
中午回家,老婆回来时带了台电压力锅,说是同事家的,坏了抱回来。
接过来一看,是AUX的,提手上贴着一个标签“杨女士1851200**** ”,看来是哪修过转过来的,一问真的是:前面拿去修,去到试又是好的,两天又坏,。。。。。。现又坏了。不管那么多了,对于AUX不陌生,毕竞家里的空调是他们的(免广告嫌疑就不多说了),但他们的压力锅还是第一次接触,不知道有没什么独特之处。
上电一试,报错E4,查得为压力问题。拆吧,翻过来一看,底盖都被早拆了,电源线接头果然不同。拔下压力开关的插头,万用表二极管档搭上压力开关两脚,没反应,再稍用力戳几下,还是没反应,看来就是这里问题:触点氧化接触不良。手上没有压力开关,就算有也没打算换吧----为啥?懒得调压力呗,而且,又没有压力表也没法调。简单处理下吧,找来张砂纸,撕下一小条,拆下压力锅底壳,将砂纸伸到压力开关两触点之间,象拉锯一样,左右来回磨擦磨擦磨擦......,十来下吧,砂纸翻一面同样方法磨另一触点......磨完再用万用表打下“滴滴滴......”声音很清彻,可以了。到这份上了,就拆下电路板盒子看下吧,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小强,原来在这里。都风干了,拆都拆了,做下清洁吧,用旧牙刷醮点酒精左刷刷右刷刷,差不多就算了,再上吹风机吹下吧,看看板子,想着这样子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这时看到压力开关插座针脚上都没锡,一动还是松的,加点锡,没问题了,原路返回装好,上电加水试机,正常显示能加热,就这样吧。

就是这个(有些人就别惦记“杨女士”了,哈哈)

上电就报E4

电源线接插头

底盖不知在哪

电路板

才两年

压力开关不通

砂纸

磨擦磨擦

可怜的小强

刷下吧

插脚没锡松动

复原上电试机

暂时修复,这次不知能用多久了

~~~完~~~

网友:
看着像是节肢动物,我那姥姥家一楼很常见,还有老鼠咬电线导致短路跳闸。昆虫是有翅膀带六条腿,只不过蟑螂翅膀退化不能飞。

网友A:
看来E4故障都是这个压力开关的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6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锅盖磁性开关检测失灵,两个黑线短接试下。

网友C:
这型号的质量很差,毛病特别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谁让我当时图便宜买了这货呢。

网友D:
杨女士下面都露了,你就让人家这样回去?好歹给点东西人家遮挡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E4故障都是这个压力开关的问题: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46 ...

这个才一年,估计这压力开关都是次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可能是锅盖磁性开关检测失灵,两个黑线短接试下。

就是压力开关触点氧化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的质量很差,毛病特别多。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谁让我当时图便宜买了这货呢。 ...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所以说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杨女士下面都露了,你就让人家这样回去?好歹给点东西人家遮挡一下吧 ...

说是的,底裤都没了

那个盖应该是在上家

网友:
之前有人说电压力锅就是电饭煲换了个锅盖,楼主拆开一看果不其然。

网友E(2020-01-29):
压力开关是接收锅底的压力吗?看上去就是个感温器啊。

网友:
太脏了,杨女士需要好好打扫卫生

网友:
艹,,这么脏的电饭锅煮的饭够胆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开关是接收锅底的压力吗?看上去就是个感温器啊。

不是温控器,隔着砂纸的那个,开关顶着发热盘,锅内压力大时,发热盘往下压着压力开关,到预订的压力时,开关触点弹开,锅内压力不再增大……

网友:
小强无处不在啊 插座线居然都没焊接好 不知道厂家问题 还是上个修理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