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U盘量产后,容量为0了

楼主(2019-10-30):
量后后,盘符是灰的,打不开U盘了,重新下了好几个工具,都能认到盘,下面显示的容量也正确,就是一点量产就报错

网友:
可以福利 我试试吗?

网友:
认盘就好办。找这个RecoverTool_V2.00.44_N0704.exe

网友:
不认盘来这个

网友:
通常做法是不要选主控具体型号,而是选tsop standard type,isp选型号。

网友:
不容易支持一下。

网友:
你这明显不是量产后啊  你这是量产失败  量产工具找不到你这个颗粒的id  你换个工具试试看

楼主:
谢谢热心的大家,这个搞好了,短接修复,然后量产的话,找了一个udisktoolbar,可以直接量产慧荣的U盘,现在的问题是没找到好用的光盘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