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第一次做干膜显影失败了

楼主(2019-10-30):
打印机:爱普生EP-810日版的六色喷墨打印机
纸质:   硫酸纸
打这硫酸纸搞了半天了提示不认纸。后来发现是纸太轻太薄了贴了一张冷膜后顺利打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线条有毛躁。菲林是发面的那硫酸纸分正反面打印吗?

不管了试一下吧。
对好位置贴好

找不到玻璃只好用个胶盖压好晒大阳

太阳不大晒了五分钟才变蓝一点,再晒多五分钟

爆光失败显示都晕的什么

楼主:
Ipad网页编的贴子怎么上传后都乱了?

网友A:
做这个最好是,激光打印机+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这个最好是,激光打印机+胶片

家里有能6色照片打印机了业余玩的不可能再去买激打了。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帖子,硫酸纸涂上油,让它透明点,然后控制一下曝光时间

网友C:
都已经免费打样了,你还这样搞,你让厂家情何以堪?

网友D:
硫酸纸打印的对比度跟透明菲林没法比,有喷墨专用的菲林,尽管也挑墨水,但EPSON原装墨水打0.1mm的细线绝对不会有问题。你那个“失败”的效果不错,但不能排除是记号笔墨水跟膜起了化学反应,所以曝光的时间要多试试。我买的干膜和湿膜,说明书上曝光都是以分钟计的,有的灯要半个小时,实际上我1W的紫外灯距离15cm,10秒就过曝了,基本上5秒以内搞定。

网友:
打印得很粗糙,我用打印机打印出来的也是这么粗糙。

网友E:
纸和曝光时间都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免费打样了,你还这样搞,你让厂家情何以堪?

是捷pei吗?你升级企业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已经免费打样了,你还这样搞,你让厂家情何以堪?

打样和自己玩是两回事。不可能弄一两简单的块板也要等几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硫酸纸打印的对比度跟透明菲林没法比,有喷墨专用的菲林,尽管也挑墨水,但EPSON原装墨水打0.1mm的细线绝对 ...

昨晚用了菲林打印也遇到了点小问题。一是菲林片容易卷起,打着打着就卷了。二是菲林片容易弄脏,店家说这种菲林可不水洗后二次使用,二次使用只能用激光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有个帖子,硫酸纸涂上油,让它透明点,然后控制一下曝光时间

我感觉是打出来的黑色不够深没能挡紫外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纸和曝光时间都有问题

太阳下爆光的。5分钟干膜才由透明兰变浅蓝色。

网友:
试试正反两张菲林,反面对贴。遮光棒棒的,适当缩短曝光时间。注意太阳光的斜射...

网友:
感觉还是油性笔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是捷pei吗?你升级企业号了吗?

并没有,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样和自己玩是两回事。不可能弄一两简单的块板也要等几天吧

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并没有,有什么好处?

好吧,企业号的好处多多啊,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过曝了,干膜薄的话,太阳照几秒就行,残留的是轻微曝光了,之前用前些年那种打印幻灯片的透明胶片激光打印墨迹比较浅需要几张叠加才能显好,后来买了喷墨菲林就吃灰了没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