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明白了,平衡充好像也没什么大用

楼主(2019-10-30):
这几天中魔平衡充,taobao买了个山寨货,又嫌充得慢,电压不精准,磨刀霍霍准备DIY,满网找资料,淘宝搜材料,所有材料加到购物车里,在下单的前一分钟突然脑子灵光一闪,想明白了,任务取消。
哪种情况需要平衡充呢?其实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一组串联的的电池组,假如由ABC三节锂电构成。其中的一节A,由于自放电大等原因,电压显著低于其他两节,但容量和其他两节一样。这样在放电时,A会提前放电到最低保护电压,而BC还有余电,充电时,BC会提前充电到保护电压,而A还没充满。导致电池组容量损失。此时用平衡充修复一下,让三节电池电压相等,可以恢复容量。修复后,就可以继续采用串联充电方式,因为自放电导致的不平衡要很久才会累计到损失容量很大的程度,所以每个月用平衡充修复一次也就足够了,也用不着追求充电那么快。其他情况,假如是ABC容量不一致导致的不平衡,那就算用平衡充修复后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放电时,容量比较小的那节电池会提前到达最低保护电压,充电时,容量比较小的那节提前到达最高保护电压,平衡了也没多大意义。

网友:
好电池才是重点,最近折腾几个旧的锂电池组,相对来说就需要平衡冲,因为其中有的电池不行了换过性能不一样的,难保持充电一致!

好的保护板不便宜啊,特别是带大电流平衡冲的,那种便宜的基本上等于没有!

网友A:
想明白就好,用4056,D一个慢速的就够用

网友B:
毕竟不是玩航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毕竟不是玩航模的

炸鸡是很痛苦的

网友:
DIY平衡充其实也挺简单的
路数不用太多,冲完几组换另几组就可以了,最多就是浪费点时间(偶就是每组单独充)

网友:
有句话说是牛逼的电池可以不要保护板,牛逼的保护板可以不要一两串电池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平衡开启电压比较大,要求充电电压高,对安全性是一种考验,所以好的办法就是隔段时间手动补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明白就好,用4056,D一个慢速的就够用

还D什么啊,先用串充充满,再一用个小18650充电器一节节补电就行了,这就算是平衡修复一次。一两个月干一次就行了。平衡充可以看成是一种修复手段或者保养程序,不做主要充电手段用。但电池还是要焊一个平衡充电头出来,要不每次补电还要拆壳就麻烦了。

网友:
我用4056做了个8路平衡充,完了之后就给没加保护板的手电钻用,结果出门干活电钻丢了,现在平衡充吃灰了。其他2串 3串都是10块钱买个均衡的保护板用

网友:
在电池组内部有比较完善的BMS电路下,可以不需要什么平衡充,直接串联对待即可。
一般的电池保护板都有均衡电路,可以保证每个单体不过冲和过放。所以平衡充没必要。

网友:
曾经我也打算做过,后来也是想通了。不需要。
以前备了20个索尼4.2V充电器。吃灰中。除了偶尔会用到一两个对缺电的电池充电,并无大用。

我的方案也是,串联充电,串联放电。md,电池的电压一致性很高,根本不需要平衡充。
串联充电时,单体电压一般在4.15V左右转灯后手动断开充电器

网友:
支持楼主,所有的平衡都不如单独,我给48V的改成16串磷酸铁锂,用了16个充电器分别充电,那效果,杠杠的

网友:
楼主,你还是想不明白,至少是不全明白。你只考虑了自放电不同,没有考虑容量的不同。

网友(2019-12-04):
还没考虑内阻问题,内阻小充电快,放电也快,所以还是尽量用平衡充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早就在手电论坛说过了,当时却被一群人围攻
所谓的平衡充就是奸商炒出来的!原因就是他们卖的电池不行!电池不行!
只能靠平衡充来解围续命!
平衡充只在特殊的要求与应用下才有小众需求,不信你们看看品牌的哪家出有成品平衡充?
都是奸商炒出来的,可悲的是就是有那么多人跟风迷信,说出真相后还被围攻...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早就在手电论坛说过了,当时却被一群人围攻
所谓的平衡充就是奸商炒出来的!原因就是他们卖的电 ...

那是因为你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了呗,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验打脸

网友(2020-01-04):
我的结论最后的最后和电动车论坛某些人一致,裸奔+平衡充。不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