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个小巧的指针式钳流表(HUAXIN MG26A)

楼主(2019-10-30):
地摊上的货

样子很萌,表盘花了

型号MG26A

电流档

还有电压档

电压测量口

侧面

拆下表盘

这个需要处理一下

指针式的结构就是简单

钳子传感器线太细,不敢继续拆了,怕弄断了

刻度

交流电压档内阻

各个档位基本差不多

处理表面

工具之一

先打磨花了,其实好像原来是塑料被腐蚀产生的模糊效果,所以需要打磨掉
腐蚀层

拿牙膏抛光一下,手工效果就是一般

测一下交流档10v交流电

精准不敢说,起码有反应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见指针式钳表
精度比数字式的要差吧,许多山寨数字表精度也很差

网友B:
能测60A交流是吗?10Ⅴ太小,测220Ⅴ看.
还是模糊,敢涂502么?动作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测60A交流是吗?10Ⅴ太小,测220Ⅴ看.
还是模糊,敢涂502么?动作快点。

自然都是交流啊

网友:
先用粗砂纸,后用细一些的水砂纸,最后用牙膏,效果能更好。

网友:
可惜的是只能测量交流电流,不过适合修电动车电机交流侧,测量三相平衡特性。

网友:
用数字钳表测交流有时有干扰测不准 机械的不会

网友:
不错了,挺萌的,长得有点像马化腾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用抛光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第一次见指针式钳表
精度比数字式的要差吧,许多山寨数字表精度也很差 ...

钳表指针数字的我都有,精度差别和普通万用表是一样的。指针钳表只能测交流电流。

网友:
这造型太萌了,我的那个四四方方的没你这个好看啊

网友:
这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了。

网友:
大约是02年前后的产品,我曾经用过几个。

网友:
挺小巧的,测测电流参考一下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分享。这婊子不错,可以测量小电流。另外,这个蒙子可以用牙膏打磨。。。。。

网友:
没见过这种钳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