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移花接木】拆修咸蛋超人SID小宝贝剃须刀,不转了,换个电刷继续刮胡子

楼主(2019-10-30):
【移花接木】拆修咸蛋超人SID超人小宝贝剃须刀,换个电刷继续呜呜呜刮胡子

刚夸他好用就坏了,拆机修修吧,可能是上次拆机弄坏的电刷断了

拆掉电源线

断了一个

拆个四驱车小电机

油油都干了

按进去了

弄点油油

结果另一个也快断了,也快坏了

再来换另外一个吧

剪掉一点

磨损了

断了

按好

好危险啊,别小李飞刀飞到脸上了。。。修好了又可以愉快地呜呜呜刮毛了

他和他的器官捐献者救命恩人合照

网友:
谢谢分享,换电刷是个手艺活

网友:
维修的乐趣啊。

网友:
小电机电刷不好换,一不小心就折弯了

网友:
录音机马达那种电刷就和这个一样的,比较柔软,超人剃须刀好像有个保护开关,不按上刀网打开开关会不转,刀网拧进去将保护开关压下就导通了。

网友:
应该换遥控车的碳刷耐用些,再换两个内径2毫米,外径5毫米微型滚珠轴承。

网友:
电池,电机型号都不常见啊!

网友:
这种铜片电刷寿命很短,还是换碳刷的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古董,得珍藏着呀

网友:
哈哈,哪里学的,丫的,丫的,一嘴炉灰渣子

网友:
我以前也挺喜欢折腾小电机的电刷,直到后来电机上用上了块状的真正的电刷 而不是铜片
我那时候电刷磨断了 就剪哇哈哈罐子 。 自己做。铝的易拉罐反而不好使
那时候还把充电灯里的电瓶拆出来 接电机上 。

网友(2019-12-24):
我也这样焊过碳刷

网友:
这种电机不常见,我的那个超人是98-2000年之间买的,现在还有使用,也是单头的,两个干电池

网友(2020-02-16):
我喜欢手动剃须刀+刮胡泡沫,感觉特别爽!如果是这类电动的,我喜欢电磁感应往复式的,不容易坏,上世纪90年代初朋友送我一个前苏联生产的交流220伏的电动剃须刀,就是电磁感应往复式的,用了好多年,后来给我爸用了,我用手动剃须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