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节能灯

楼主(2019-10-30):
买了几个低价节能灯,拆开一看,还没见过如此简单的电路,诸位老师分析一下。其中1到6是发光二极管,R1R3为电阻。一个全桥,一个集成块。

网友:
没啥可说道的,就一个整流加线性恒流方案。足够了,这些元件,你可以再并个电容消除频闪。

网友:
好像是整流加线性稳流,适合用在浴室厨房灯,电路简单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楼主画的图猛的一看,还因为是机械表呢。

网友:
线性恒流方案,这么少灯珠用这种方案不节能啊

网友:
空焊盘C1并联一个电容吧

网友(2020-07-14):
严格来说这个不算节能灯了,是LED灯泡来的

网友:
这用在过道照明很耐用,很多灯出现故障就是那个唯一的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