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304不锈钢用哪种检测液好?

楼主(2019-10-30):
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水壶材质造假,揭开304全不锈钢的谎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93141

网友:
或许价格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水壶材质造假,揭开304全不锈钢的谎言: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93141

我好像看见的是专用检测304的,你这个链接里面是什么检测液

网友:
淘宝上买一种试一下吧也不贵,我见废品站也用检测液。他们是检测含不含镍

网友:
一个查镍,一个查猛,再用磁铁吸一下。。。

大体常见的劣质不锈钢就排除了。。。
水壶加点钱买美的九阳就行了。。。筷子餐具买奥氏体的。。。刀叉啥的因为硬度,不可能用304,大厂产品铁素体也没有锰,有磁性。。
洗菜盆水槽地漏空调支架灶具烟机啥的,你懂的,肯定不可能都用进口304成品板材。纯度啥肯定没得比,不往里加锰,镍达标(算奥氏体)就很不错的了。。。大部分都是铁素体的,不锈铁,不是不锈钢。。。

网友B:
自己弄点硫酸铜 测测就行了    不变红      就是没有锰,   理论上就是食品级不锈钢了。    淘宝卖检测液的会不会来揍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弄点硫酸铜 测测就行了    不变红      就是没有锰,   理论上就是食品级不锈钢了。    淘宝卖检测液的 ...

镍怎办?用什么查

网友(2020-05-02):
*宝上很多种检测液,原理应该是检测304不锈钢中含镍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