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05年的古董移动硬盘

楼主(2019-10-30):
05年的IBM移动硬盘,IDE接口40G。今天意外翻出来居然还能用,简单拆一下分享给大家。

网友:
谢谢分享,有个60G的去年卖掉了

网友:
小容量硬盘真的不容易挂!

网友:
当时的质量很好,硬盘主电机滚珠轴承。好像西数先弄了个液态硬盘,其实是含油轴套加强版,好像蓝绿盘放两三年硬盘电机容易抱轴,紫盘等应该没事。

网友A:
这个山上的,于02年底开始流行。我有个正宗的TBM,带斜角的那种,放久了外壳那涂层都沾手,也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寨的吧?!

不清楚了,这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发的。

网友(2024-08-30):
这个应该是组装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山上的,于02年底开始流行。我有个正宗的TBM,带斜角的那种,放久了外壳那涂层都沾手,也能正常使用 ...

我的还在,当时2**买的空盒子。

网友:
我敲,05年,40G,当时不便宜

网友:
搭车问下,手上有块东芝500G的,插电有嗒嗒响还有治么,传输速度比较慢了

网友:
2001年的时候用10G硬盘和一个这样的盒子组了一个的

网友:
05 还是06年,高价买 了一个80G的薄盘,用在国产大嘴盘(数码伴侣)里面,作为数码相机的外存。后来一直都没有成功用过。每次一开机,就断电死了。以为是硬盘的问题,联系朋友送到深圳售后。结果人家说硬盘没任何问题,又退了回来。于是就吃灰了,过了好多年,终于知道原因了,是厂家配的18650电池有问题,给的是拆机电池,电池不藏电。一开机就没电了。

实在是太冤了。而且当时也不知道什么是拆机电池。只知道电池两头的触点有小小尖尖刺。现在18650拆多了,终于知道无良商家有多黑了。

网友:
硬盘好象是五百多,数码伴侣好象二三百吧。白花了。现在硬盘还在,估计读写也几百G吧。但容量太小,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看到这篇拆机帖,我默默的看了看我桌边的一模一样的IBM硬盘,接口竟然是双USB的。

网友:
手边有个差不多的,从笔记本上拆下来的20g的

网友:
里面就算是有小姐姐现在也变成老阿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