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家电……电动理发器拆开看看

楼主(2019-10-30):
日常手欠系列,给孩子理完发觉得应该清理一下理发器。既然清理索性拆开看看设计吧

⬇拆起来很简单,第一步,卸下刀头
⬇第二步,观察一下……(凑数用)

⬇第三步拧螺丝,明面上只能看到两个螺丝,但是拧完了就是打不开,于是把开关那面的盖板撬下来,发现还有两个螺丝,Ennnnnnn~~,淘气的设计师~

⬇第四步,把内脏拿出来,注意开关的小零件,别丢了。内脏还有一层壳,可以看到有密封圈,尾部充电插头也是封死的,应该有一定的防水效果。轻易进不了电路里面。

⬇第五步,把电机抽出来看看,哇,还是好简单,仍然要注意那个开关小零件,可以看到开关经过了两次传递,外壳的开关→内壳的开关→电路板的开关,还挺繁琐,看开关也有密封圈,这么繁琐应该还是为了防水。

⬇电路板反过来围观一下电池,两节AAA(也就是常说的7号电池)镍氢充电电池,串联供电。可以,毕竟成本更低,用锂电会比较贵。

⬇好,机身就这样了,很简单的结构,再来看看刀头,刀头更容易,大力出奇迹就行。卡扣的设计,方便清理。

⬇那么拆开就是酱紫了,可以看到,刀头是一片金属固定齿+一片陶瓷震动齿组合而成。通过弹簧压在一起。通过往复运动达到切割目的。

⬇弹簧也是通过卡槽固定的,分离相当容易,一切为了便于清理。

OK清理完毕,原路装回。
总结一下,此品牌电动理发器设计已经很成熟,能够很好的满足家庭日常使用需求。价格也不太贵,2017年买的时候58块钱,忘记淘客返了多少了。给孩子用个三五次就值回票价了。还是很不错的。
好了,收工,谢谢围观~

网友:
我用220ⅴ的,忘了19还是29元。也偶而要清理。

网友A:
请教下陶瓷的刀头好不好?我有一个飞科的,是金属头的感觉效果一般

网友:
内脏和我的奥克斯有点像,都是这样防水的,也是两节镍氢电池,39买的好像,带USB 8字充电线和理发剪啥的,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
啥牌子 多少钱

网友B:
结构不错,顺便可以换新的镍氢。有些类似灌封一次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陶瓷的刀头好不好?我有一个飞科的,是金属头的感觉效果一般

我认为是更好的。毕竟陶瓷的硬度在那摆着。能比金属刀头保持锋利的时间更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不错,顺便可以换新的镍氢。有些类似灌封一次性的。

嗯,电芯咱有的是,现在电量还可以使用。就没换。

楼主:
叫贝能,现在价格59,https://s.click.taobao.com/laGMBxv
老实说,现在应该还有更便宜的。毕竟我买的时候都是两年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是更好的。毕竟陶瓷的硬度在那摆着。能比金属刀头保持锋利的时间更久。 ...

好的,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叫贝能,现在价格59,https://s.click.taobao.com/laGMBxv
老实说,现在应该还有更便宜的。毕竟我买的时候 ...

感觉比日威的rewell设计的好 ,不知道刀头锋利不锋利?,日威买的时候85左右,不防水 ,电池是镍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