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米家声波电动牙刷T100开箱

楼主(2019-10-30):
最便宜的品牌电动牙签米家T100到货,让我们来看一看28元买的它,是否值得。

比较人性化,有缺口,方便撕开

安装简单,插上去即可。上面有logo

背面有防滑设计

尾部充电口。送了充电线,但没有充电器

一个按键,两档设计。牙刷很轻,据说可以续航30天。

刷头较小,刷毛较软。
刷头据说是19元3个,相当划算。
刷了一次,震动有力,感觉还可以。总之,不到30元的价格,性价比很高!

网友:
这个也真便宜了,啥时候来个拆机帖看看

网友A:
28元怎么买到的俄?地址发一下

网友:
我是负分我骄傲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元怎么买到的俄?地址发一下

某淘搜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8元怎么买到的俄?地址发一下

应该是早几天搞活动。刚才看了一下,恢复到39啦

网友:
这个价格值得买

网友B:
前一个月买了两个T300,99的那款,使用感觉和199的感觉一样,阉了无线充电和手机管理。个人感觉99的最值得买,30这个应该叫玩具。

捎带体验了一下小米售后,因为一个不充电,顺丰到付换新,5天完事。
期待有高人上一个t100,t300,t500的拆解对比。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B:
前一个月买了两个T300,99的那款,使用感觉和199的感觉一样,阉了无线充电和手机管理。个人感觉99的最值得 ...

T300力度比T500小那么一点,但是还可以,电池也用的挺久,就是怕下面的充电口进水,
T500我的坏了一个,前端的胶圈坏了,进水,主板漏电,充满只能用2-3次,过保了,

还好T300和T500的牙刷头通用,不然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