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种小钻夹机米螺丝的长度是多少

楼主(2019-10-30):
以前买的小钻夹一直没用,螺丝找不到了,想买几个,不知道尺寸是多少?

楼主:
主要是长度,长度是多少

网友A:
手头有一个,配套的机米螺丝外径3MM,内径1.5MM(内六角),高3MM,供参考,

网友:
按照最短的买,不会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头有一个,配套的机米螺丝外径3MM,内径1.5MM(内六角),高3MM,供参考,

好的,谢谢两位。

网友B:
这种螺丝要买...你在逗我?...合适的螺丝拧一下看看长度 然后记下长度多切几MM 然后开一字槽....结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螺丝要买...你在逗我?...合适的螺丝拧一下看看长度 然后记下长度多切几MM 然后开一字槽....结束.... ...

低速用普通螺丝也没事,高速就要切了,要不然长出一点就会共振,但没有内六角的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速用普通螺丝也没事,高速就要切了,要不然长出一点就会共振,但没有内六角的好用。 ...

这种螺丝尾部是凹的好还是平的好,黑色的和不锈钢的哪种好

网友:
这种夹头貌似不适合高速,高速的都是铜套,直接敲进轴承,一次性使用

网友:
低速什么罗絲都行,高速就要测一下动平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低速用普通螺丝也没事,高速就要切了,要不然长出一点就会共振,但没有内六角的好用。 ...

我说的是切...而且必须切...咋看的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切...而且必须切...咋看的字....

低速用普通螺丝长一点也没事,只要拧上去能固定住,高速使用就要切短了,要不然太长影响重心转起来会共振。但是螺丝杆切了开一字槽没有内六角的机米好用,力矩的原因。

网友D:
这种小夹头只能当不太好玩的玩具,强度、同心度等都太差了。前段时间想做个小电磨,就买了一套,装上小磨头或小锯片后基本没法用,估计做个小搅拌机应该合适。而且拧不紧会打滑,用力拧就滑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小夹头只能当不太好玩的玩具,强度、同心度等都太差了。前段时间想做个小电磨,就买了一套,装上小磨头 ...

应该不差呀,现在有不少电子连接器都是用螺丝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