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修两个灯,一个筒灯闪,一个灯板白光不亮

楼主(2019-10-30):
筒灯闪烁,拆下直接换高压电容。这个灯用了近5年了,质量还不错,只是电容鼓了,楼梯还有3个一样的灯在闪,但是太高了,估计要用4米的梯子才可以换掉,如果要换的话直接换新的,省的再出问题,等找来高梯子再说吧。

吸顶灯灯板白光不亮,换灯珠。短路坏灯珠亮灯,说明只坏了一组。

懒得用加热板了,直接用酒精灯,玻纤板很快,但是铝基板的话比加热板好像会慢一些,加了bga焊膏已经沸腾了led还是不动,感觉烧了很久才拿掉。最好是用加热板和风枪结合。

网友A:
不一样的灯珠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用酒精灯加热,方法不错。。。。。。另外,这个灯灯很坚强,5年了,才怀孕。。。。。。。。

网友C:
没准备点孜然,辣椒面么?

网友:
比较耐用了

网友:
烧烤灯珠,味道应该还不错

网友:
火烧就是不好控制温度

网友:
还是双色的!
酒精灯看着不错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准备点孜然,辣椒面么?

这个烤起来好吃吗

网友:
赚加热台麻烦,,用液化气灶中间最小火烤,,,很方便

网友:
虽然有恒温加热板但是中间的灯珠更换时候不好控制加热面积,好经验可以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的灯珠不知道耐不耐用

备用单光的已经换上了,这个当备件下次用了。灯珠不一致应该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这个用酒精灯加热,方法不错。。。。。。另外,这个灯灯很坚强,5年了,才怀孕。。。。。 ...

这个牌子还行吧,装修方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准备点孜然,辣椒面么?

雪妹的品味挺独特的

网友:
焊接温度过高会影响灯珠寿命

网友:
酒精灯比较冷酷

网友:
铝瓶的酒精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