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诺基亚 NOKIA 读卡器拆

楼主(2019-10-30):
诺基亚读卡器,这个读卡器,做工好,在新老设备上兼容性都很一般。。。拆

楼主:
安国AU6333主控

楼主:
顺便请教大神们,读卡器的电力消耗与兼容性是否存在联系,这款读卡器比较老。它的电力消耗识别为250mA,而SONY的MRW68E读卡器的电力消耗识别为500mA,大了一倍,是否就是因为这个影响了这款读卡器的兼容性,也就是说兼容性不好的主要原因是功能这款读卡器供电能力弱?

网友:
半年前,1块钱买了一个,走USB2.0,但是只支持2G及以下的卡,不过正反插能分别支持Mini sd和普通SD卡。还有这斯在电脑退出后,还不能灭灯。

网友:
良心货,还打胶固定

网友:
人家卡槽都是品牌的,很正规。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收起来不用了。

网友:
我那个都断脚了,每次掰一掰

网友:
我也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