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废品站随便买垃圾,简单拆个欧擎投影仪

楼主(2019-10-30):
懒的打字说,上图看

早就猜到里面肯定是有蟑螂的,活蟑螂死蟑螂的残体都有

可惜,这屏幕烧坏了,应该是偏光膜被LED灯高温烤烧焦了吧?

水洗一下板子 壳子等上面的蟑螂屎尿

装好测试是好的,效果也就这样,液晶面板炼焦的一些边就是投影效果成黑色

投影到墙上,下边黑是墙上水泥的关系
不知这屏幕有没卖的,要不换块屏换,或者懒的折腾不换了

网友:
哇,投影机里发生了一场生死大械斗啊,结局惨烈啊

网友A:
蟑螂是谁拆的?
自相残杀的么?

网友B:
和手机屏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手机屏差不多吧

这就是专门做了给投影用的面板,分辨率很低、排线特长。

网友:
镜头可以改成手动标头,山寨望远镜拆开也值,物镜可以配合网络摄像头拍微距。

网友:
那个散热器好强大,电源板也厚实,输出电压是多少?怎样可以启动电源板?

网友:
智能电视、投影仪一般都有开机广告的,那这个呢?

网友:
几快钱换个偏光膜

网友:
有的废品站老板就很不好说话

网友(2020-12-29):
引用 网友A:
蟑螂是谁拆的?
自相残杀的么?

估计正在睡觉,突然开机被烤熟了

网友(2022-10-25):
屏前有隔热玻璃怎会烧坏呢

网友:
国产投影远离点

网友(2023-03-18):
看看这个投影仪怎样

网友:
垃圾站一直是让我魂牵梦系的地方。

网友(2024-05-29):
奈斯,非常的奈斯!

网友:
这蟑螂无孔不入啊。。

网友:
把液晶面板的偏光膜换掉就完美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