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师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9-10-30):
拆了个电子式定时器,本来是准备学习学习,拆开看了下电路,实属无奈,只明白稳压电路是如何工作的,其他电路一窍不通,不知道整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两个三极管这样连接,继电器如何控制?希望懂的老哥帮我分析下,电路画得很烂,抱歉!

网友A:
继电器上电吸合,LED点亮,
IN1低电平继电器跳开,LED灭,

网友:
Q6驱动继电器
Q7回路是画少了什么还是画错了,看不出作用。

网友:
简单看了一一下,不知道对不对

IN如果是接地,则Q6截至,继电器释放

IN悬空,这Q6导通,继电器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上电吸合,LED点亮,
IN1低电平继电器跳开,LED灭,

多谢老哥,这是另一位老哥的分析:
单片机的输出接IN1 ,12V 电压通过 R34 给三极管Q6提供偏置电流,当IN1这个端口输出低电平,就会把三极管的基极电压拉低,Q6 就会截止,继电器处于释放状态。同时LED2 也会熄灭。
Q6 截止后,Q7 就会导通,由于继电器线圈绕组的电阻很小,Q7 发射极电压只比24V 电压低两个PN 结,限流电容C36 的输出电流会有一部分通过R42 泄放掉,避免24V 稳压管D32 功耗过大。
当IN1 输出端口为高电平时,Q6 就会导通,Q7 截止,继电器吸合,LED2 也会点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上电吸合,LED点亮,
IN1低电平继电器跳开,LED灭,

现在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
1:去掉D26、R36及后面的LED灯对整个电路有没有影响?
2:D29的二极管这样接是什么意思?电流不是从发射机流向集电极的吗?
3:如果去掉+12V稳压电路,直接从D32,也就是+24V上拉到Q6基极,是不是也可以?
(这是另一个电路,也没看懂,还望老哥帮我分析下,感觉原理是差不多,但没有前面的电路合理,具体哪里不合理,也说不到点子上;求助老师也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只看出来电池哪里用两个二极管,压降是不是有点大?三极管耐压是不是低了?这个2W的大电阻又接的是Q4基极与集电极中间,这又是几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