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247的拆机tip3055应该没有假货吧?

楼主(2019-10-30):
我的3005稳压电源用的是金封2N3055,双管的,使用过程中老是烧其中一个管子,据说市面上真的2N3055很少,假货多,计划买TO-247的拆机tip3055代换,这种管子应该没有假货吧?

网友A:
就经常烧管而言,你应该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上下管共通的现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经常烧管而言,你应该检查一下驱动电路有没有问题,是否存在上下管共通的现象 ...

3005不存在上下管吧,又不是推挽电路,应该是双管并联扩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5不存在上下管吧,又不是推挽电路,应该是双管并联扩流电路。

是的,故怀疑我以前买的管子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故怀疑我以前买的管子是假的

换C5200吧,我的电源换了A1943再也没坏过,不过我电源是2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