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玩] 神奇简约版3D打印机,将绘画变成现实——小马良3D打印笔体验

楼主(2019-10-30):
前言:
3D打印技术早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不过受制于当时技术的发展,所制造出来的产品精度不高,成本较高,因此这种新技术一直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直到前几年突然爆发的一股3D打印热,这种技术才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而且这种技术的发展,也让这种特殊的产品逐渐趋于平民化,甚至出现了儿童类的玩具产品。
产品的开箱:
这次拿到了一款儿童玩具类的3D打印笔,这款产品的外包装显得格外高档,它采用了厚实的礼品盒包装设计而成,并且在外面封有一层热收缩膜,整体外观质感较强,基本能做到简单的防尘防水。
作为一款适用于儿童使用的产品而言,它在包装印刷上都采用儿童绘画风格,在正面印刷有产品的实际样貌,并在右上角标注了产品的名字,而背部在下端则标注有产品的基本使用参数。
开箱后的内盖依旧印刷有儿童的绘画,而盒内上端最先看到的是一个开口的小收纳盒,它的盒子内装有16根不同颜色的条形PCL耗材、说明书、嘟嘟教授教学卡片、透明塑料片、临摹参考卡片书。
而盒内最下层则放置着产品的主要部件,它们的四周为黑色的保护性海绵体,所有产品放置在里面基本都松紧适宜,能为产品提供较好的保障。
细看一下,整盒产品也确实不少,一只小小的打印笔看起来就像个巨大的家族体,整个套装主要有3D马良笔、笔架、电源、临摹板、电源线、擦拭布、16色条形PCL耗材、说明书、嘟嘟教授教学卡片、透明塑料片和临摹参考卡片书。
产品的细节:
我们常见的3D打印机一般都是由最基础的主框架、驱动平台、丝杆、XY轴驱动机构、升降驱动机构和打印机头组成,而这款简易版的3D打印笔则相当于普通打印机的打印机头组件,内部结构主要由控制主板、物料驱动电机、控制开关、喷嘴、笔身和防烫硅胶组成。
虽然集成了众多结构于一身,但是整支笔的直径大小仅为14mm,长约149mm左右,重为37g左右(实测38.9g),与大多数的普通钢笔一样,拿捏大小较为合适,在使用的时候尽量做到无任何坠重感。。
不过整支打印笔的外壳设计看起来非常的奢华,粉红色的光滑表面显得格外的珠光宝气,使用抚摸手感非常温润。
考虑到产品的安全使用,厂家选用了直径仅有1.75mm的PCL塑料作为打印笔的主要打印材料,而这种材料的主要特性之一就是能在80度左右融化,因此这支笔的设计使用温度仅为85度左右,足以轻松将PCL打印材料液化。相比较那些需要上百度才能融化的ABS打印机而言,在打印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这种低温打印产品拥有更广阔从使用场景。
当然,内部高温足以影响产品的使用,毕竟定位于儿童玩具类产品,因此打印笔前端的握笔部位采用了高温硅胶制成,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一定的隔热效果,同时这部分硅胶区域还开设有32个密集的散热孔,能进一步降低握笔部位的温度,让使用者能更舒适的使用。
在这支笔的高温组件中,它的前端则采用了非金属制的白色陶瓷喷头,在保证产品能出料正常的情况下,进一步降低了产品生产成本,让产品更易于让大家接受。
作为一款无软件控制的打印产品,它的制动控制主要通过笔端上设计的暂停开关键,以及笔端内置的物料驱动马达合理的配合使用,进而控制打印笔的物料出料与退料操作,而暂停开关键同样采用硅胶制成,手感较为舒适。而笔端上的使用状态指示灯窗口设计为笑脸型,当内置加热温度达到使用要求的时候,它会直接显示绿灯,待机时则为橙灯显示,在预热的时候则为红灯显示,方便使用的时候正确判断产品的使用温度是否合适。
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物料卡死的现象,厂家还在物料驱动马达的位置设计了个透明的窗口,产品物料使用是否正常即可从此端口判断,方便了产品的使用。
打印笔的底端为micro USB电源接口和一个耗材导入孔,导入孔的口径大小约为2mm左右,正好可以放入需要使用的耗材线条。
厂家配套的使用说明书还算较为详细,分别通过中英两种字体进行印刷而成,可以满足不同人群阅读使用。
如果嫌弃看说明书比较麻烦的话,厂家还提供了嘟嘟教授使用教学视频,只需直接使用微信扫描厂家提供的嘟嘟教授教学卡片,即可进入视频教学公众号,在里面直接可以看到产品的具体使用操作流程介绍。不过厂家同时也提供了另一种更直接的操作方法,它利用AI识别技术,只需扫一扫笔身即可直接进入视频教程,这点设计比较新颖,而且非常人性化,很适合小朋友的操作使用。
在这里,厂家为了能让使用者快速掌握和体验到产品使用,他们提供了一块嘟嘟教授白色硅胶临摹板,整个临摹板的头像凹槽部位深浅一致,凹槽底部线条较为光滑,并且整个临摹板较为柔软,仅凹槽一面的表面带有磨砂感,背面则非常光滑,可为使用者迅速学会产品的使用提供了方便。
另外盒内还附送有一张印刷有四种不同产品的彩色临摹卡片,每一页产品上端都标出了实际需要使用到的物料颜色,配套使用的还有一张透明塑料临摹卡片,能将临摹好的产品迅速脱下,方便进行下一个产品的临摹和重复使用。
除此之外,厂家也配送有一张类似眼镜布的擦拭布,它主要用来擦拭在绘画过程中黏附在喷头上的物料,轻松一擦即可去除。
产品的使用:
在开始使用打印笔绘画前,先正常接入产品电源,此时可见产品电源窗口部位的笑脸缓慢的闪烁着红灯。接着点击产品的开关键,一会就能听见内部物料驱动马达响起,并且电源窗口此时会显示绿灯,表示产品已经准备好可以正常放入物料使用了。
从笔端尾部的进料口插入选好颜色的物料,一直将它插入到物料驱动马达的齿轮部位,接着点击产品的暂停开关键,此时可以在驱动齿轮窗口看到上下驱动齿轮咬合物料条旋转,巧妙的将物料送入打印笔的前端出口。
可能是出厂前的测试吧,笔端最先喷出的的物料是白色的塑料条,因此在初次使用的时候,需要先排干净笔内剩余的其他物料,直到出现所需使用的物料。
为了练制手感,我首先在嘟嘟教授临摹板上进行简单的操作,通过点击笔端上的暂停开关键控制物料的加入,顺着驱动马达加料的速度大小,在临摹板的凹槽内适当的调整绘画的笔速,这样绘画出来的产品线条就会显得饱满均匀,不过在提笔的时候不免会出现拉丝的情况,这个时候最好用擦拭布对喷头擦拭干净,然后再进入下一个线条的绘制使用。
如果需要更换画笔的出料颜色,此时只要长按笔端暂停开关键几秒,笔内的物料驱动马达即会自动反向退出物料,在更换上新物料后,只需再次点击暂停开关键,打印笔就会再次正常进料,不过这里使用我也发现个问题,因为上一次的残余物料会有部分置留在喷头内,而且这部分的量只能通过经验来判断多少,因此每次更换颜色都不可避免会出现多余的浪费,加上颜色替换过程还有混合色的情况出现,这都容易影响产品的良好的体验。测试绘画的过程中,通过临摹板绘制的嘟嘟教授的拉丝较多,而且各个线条的粗细不同,因此看起来并不美观,而且绘制完后,我才发现这绘制的头像比较难拆解下来。
然而使用临摹参考卡片书和透明塑料片的组合就好多了,只需将透明塑料片压紧在临摹参考卡片书上,然后使用对应的颜色物料在上面对着彩图绘制,即可绘制出对应的产品。
不过这些产品的绘制模块都是分拆的,因此绘制完后还要继续用打印笔对其进行黏合,好在透明塑料片表面非常光滑,所以脱下绘制品的过程非常轻松。(因为赠送的物料不够,所以我绘制的蝴蝶翅膀有部分颜色使用了其他颜色替代,看起来不怎么和谐。)
整支蝴蝶的绘制耗时十几分钟,而握笔部位温度一直较为温和,在绘制完蝴蝶后用探温枪扫描打印笔前端部分,测试其最高温度仅34度左右,明显低于普通人的体温,使用过程基本不伤手。
总结:
优点:打印笔的设计非常小巧轻便,在前端握笔位置采用防热硅胶设计,并且四周均匀分布设计有密集的散热孔,能保证产品在较长时间使用的情况下,一直处于较低的温度,使用过程较为安全,而且产品出料速度适中,能通过前端暂停开关键控制物料的加入、退出以及暂停,操作使用简单,特别是厂家加入的AI识别技术,可以扫笔出现教育视频的操作非常贴合小孩子的使用。
缺点:打印笔的出料速度不能调节,使用具有一些局限性,而且无法通过它制造出高精度的产品,在使用的时候容易出现拉丝现象,更换其他颜色的物理使用,发现喷头内的余料剩余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