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粘缸用错了玻璃胶。。。

楼主(2019-10-30):
年纪大了做事总是失误不谨慎。这次用了中性硅酮耐候胶来粘个玻璃缸。 体积很小,36X22X11CM。

粘好后就发现这胶不行了,粘不住玻璃,可以用指甲刮掉。  于是把表面的胶都刮了。。。

缝隙留的太小,用针线没法下手,针线直接拉断了。拆不开。准备直接沿着内部边缘补一次酸性玻璃胶算了。。。这么小的缸应该没影响。

网友A:
不懂,玻璃胶分几种?

网友B:
我的鱼缸漏水。被我用免钉胶粘了一遍。然后固化后炸了。。。

网友:
这种东西一定要做测试嘛。

这个好像要用透明玻璃结构胶。

网友:
飞鹰刮胡刀,左右手各用一把尖嘴钳夹住,往缝里推

网友C:
玻璃缸还有洞。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玻璃缸还有洞。

可能是准备用来装 循环水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玻璃胶分几种?

我只知道中性跟酸性,镜子用酸性会腐蚀水银层。

网友:
手法不对,就这么粘的
我用几年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鱼缸漏水。被我用免钉胶粘了一遍。然后固化后炸了。。。

刚想说用免钉胶行不行,结果你就来这一下,

网友D:
最近我发现一个神器:美缝剂。用胶枪打好后二天那个硬度真的如它广告里说的坚硬如瓷

网友(2020-01-23):
不是有鱼缸胶吗

网友:
正打算用玻璃鱼缸做一个水冷  你这一说  是不是普通鱼缸用什么样的也行啊
只要干了就没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发现一个神器:美缝剂。用胶枪打好后二天那个硬度真的如它广告里说的坚硬如瓷 ...

呢肯定了。美缝剂就是AB胶。。。

网友:
美缝剂不是塑钢泥?

网友:
加热看看能否有助于分离?

网友E:
中性胶也没有问题吧,好像中性的就凝固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性胶也没有问题吧,好像中性的就凝固慢一点

就算粘得住,过段时间也会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我发现一个神器:美缝剂。用胶枪打好后二天那个硬度真的如它广告里说的坚硬如瓷 ...

我家那也是硬的,不过听我同事说,他家使用的是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