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导通后电流损耗严重。

楼主(2019-10-30):
朋友给我的夜钓灯,自己已改L2蓝光的单灯珠,这个驱动板是带触摸开关和显示屏的。为改单灯珠,我拿掉了一路mos管(cj2301),还加7135*6的恒流驱动板。
但是问题来了,在mos导通后(电阻103),灯珠实际电流只有1.2-1.4a。而短接绕开mos管和电阻实际电流达2.1a。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我应该怎么去改进,把mos导通电阻改小么?。谢谢

楼主:
这个是我外接7135*6的板子走线接法,望各位给予指点,谢谢。灯珠正极接mos漏极D就只有1.2-1.4a电流。直接搭线测了连接源极S的电流为2.1a。

网友A:
Led输出端接恒流板,恒流板输出接Led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输出端接恒流板,恒流板输出接Led不行吗?

试过了不行,电流也小,而且mos管会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不行,电流也小,而且mos管会发烫

可以分开驱动,Mos管只要控制7135的公共端就可以的,驱动电流很小,不知道你的7135×6恒流版是什么样子的,我自己用7135做的3档调光的手提灯都是小开关直接驱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开驱动,Mos管只要控制7135的公共端就可以的,驱动电流很小,不知道你的7135×6恒流版是什么样子的 ...

下面是我自己焊的7135*6。板子是边角料裁剪的。这个尺寸正好可以塞电池组中间。

楼主:
下面的是我自己焊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的是我自己焊接的

要考虑一下7135发热问题哈,LED输出端只控制7135的电源端不可以吗?我的板子工作电压是8.4伏,所以给7135加了一个78L05降压,使用没有问题啊,你接线有问题吧,给个电路图你参考一下,把图中7805看做是mos管试试?7135的VDD引脚有200毫安电流就可以正常驱动的,mos管只负责驱动7135的电源,7135输出接Led应该没问题的,有问题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一下7135发热问题哈,LED输出端只控制7135的电源端不可以吗?我的板子工作电压是8.4伏,所以给7135 ...

这个方法不错,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考虑一下7135发热问题哈,LED输出端只控制7135的电源端不可以吗?我的板子工作电压是8.4伏,所以给7135 ...

我的这个情况跟你不同,mos损耗严重,要不然不会出现经过mos电流就小(1.2-1.4a),直接接电源正极电流就高了(2.1a)。应该是和16脚的电源管理芯片有关系的,或许是限制,又或许是双输出共享

网友A:
你把负载全加载mos管当然发热严重了,我按图接的,只要给VDD提供200毫安电流就能驱动5个并联的7135输出1.5安电流,或者去掉mos管,加个二极管直驱7135应该也可以,我的意思就是mos管只负责7135的工作电源,驱动靠7135本身,按你的说法我的78L05不是要成受1.5安电流吗?可我选的是500毫安的贴片啊,我用着也不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载全加载mos管当然发热严重了,我按图接的,只要给VDD提供200毫安电流就能驱动5个并联的7135输出1.5 ...

所以我不是说了么,加了7135x6之后mos不发热了。但是问题是mos供给7135x6的vdd端之后,实际电流才1.2-1.4a啊。但是7135vdd接mos管源极,电流就达到2.1a,同时mos不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负载全加载mos管当然发热严重了,我按图接的,只要给VDD提供200毫安电流就能驱动5个并联的7135输出1.5 ...

说错了。如果mos控制vdd端的话,灯珠电流就更小了。测了一下只有0.95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了。如果mos控制vdd端的话,灯珠电流就更小了。测了一下只有0.95a

理论上不应该啊,难道mos管过来的是pw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啊,难道mos管过来的是pwm信号?

而且我还测了下经过mos之后的实际输出电压只有2.66V。难怪电流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不应该啊,难道mos管过来的是pwm信号?

而且我告诉你,如果不加7135x6,直接用mos管漏极接灯珠正极,电源负极接灯珠负极的话,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而且电流也可以达到1.8a。但是mos管严重发烫,并过温自动保护断路了。二档电压降到2.6v,电流也有0.9a,mos并不发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我还测了下经过mos之后的实际输出电压只有2.66V。难怪电流那么小。

你确定那是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那是个mos管?

P沟道mos管。和A1SHB一样的。只是这个是S1。型号应该是CJ2301还是SI23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P沟道mos管。和A1SHB一样的。只是这个是S1。型号应该是CJ2301还是SI2301。

既然这样我也没办法了,帮顶贴让其它高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这样我也没办法了,帮顶贴让其它高手看看。

现在我发现mos管导通后实际的电压都小。才2.9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