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ASZUNE 3.0读卡器拆机

楼主(2019-10-31):
ASZUNE这款和绿巨能那款完全一样(外形一样,PCB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USB插头有些许不同,但是这完全属于物料品牌的差异,在PCB部分完全相同,同样编号HYD-7007B,这几天正好赶上优惠入手了3个,固件版本1532(等SPI FLASH到货后,过几天换上后更新新版固件)

我有一张终身质保的SD卡。配上这款读卡器几乎拥有了一个存储介质终身质保的U盘
主控性能一般(配sandisk卡,读取速度80+,写入速度50+)。这种可以完全把SD卡盖在里面的USB 3.0读卡器也没有别的选择,7.8元到手也是超值了

网友A:
也想买,请问如何以7.8元购买

网友:
好像USB3几乎没有黑胶水软封装,长时间连续读写应该没事。

网友:
这主控发热大,3.0下发热掉速严重  2.0还行

网友:
谢谢分享,看着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想买,请问如何以7.8元购买

张大妈去领卷

网友:
ET也可以,只能另一个
另外他们出了个10.8双卡双读的,我觉得那个才是最划算的,贵3块钱

网友:
买了个川语的3.0接口,插电脑3.0接口上反复的识别了掉了,插2.0接口可以使用

网友(2021-01-10):
有没有能完全将tf卡盖在里面的像个u盘那样的读卡器,这种还是太大了点,太宽了,有时不好插

网友(2024-06-15):
这卡计读卡器我也有。当时买的是黑色的。

网友:
搞过一波充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