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修质几QC3.0快充附简单分析一下原因(ZUZG ZC-U04)

楼主(2019-10-31):
一个QC3.0快充,插电烧了,拆开看看,内部电路挺精简的,制作工艺一般,电路板没有打胶固定,与外壳嵌入的不是很紧。故障比较简单,输入保险电阻烧了,更换一个,恢复正常,带小米小米移动电源PLM02ZM,可达到9V2A。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一个QC3.0快充,做工看着还可以,手感有点轻,铁插脚。插电烧了,外观不是很明显。

锤子大法,基本无损开壳。内部电路挺精简的,制作工艺一般,电路板没有打胶固定,插接的不是很紧,不卡接插脚会有松动。

背面没有明显损伤。

主控:DS225,网上没找到资料。

握手识别IC:Q60L,网上没找到资料,看电路有些像天钰Fitipower的FP6601Q。

正面烧的比较明显,输入保险电阻炸了。为了拍照清楚一些,使用棉签蘸酒精擦拭了。

充电器有点轻,只有34g。

输入保险电阻烧了,看原损坏的色环电阻,应该是常见的1W10Ω电阻,更换一个,恢复正常。带小米小米移动电源PLM02ZM,可达到9V2A。
简单分析一下原因
从烧损处分析,电源插脚与电路板使用的簧片卡接方式连接,电路板没有打胶固定,并且与外壳嵌入的不是很紧,不卡接插脚有松动。插拔USB线,造成插脚与电路板卡接簧片接触异常,造成烧损电源。

补充内容 (2021-5-26 21:49):
丝印Q60L可能是英集芯的快充协议识别芯片IP2160

网友:
其实应该用NTC,不过实体店难买到这么小的

网友A:
这个比较山寨~

网友B:
快充握手识别IC,丝印Q60L很可能和Q61B类似,英集芯的芯片,淘宝型号IP2161

网友:
这种SOP8集成功率管的开关IC一般功率在15W以下,输出端是二极管整流,建议长时间使用不大于10W

网友:
买充电器,在协议够用的基础上,输出同步整流是最低需求。

网友:
经常遇到只烧了保险的,不知道啥情况

网友:
比较山寨的万一

网友C:
估计是限流偏大,导致里面过热,最好能调小点限流。

网友D:
引脚也断了。声不小。R短路到220Ⅴ吧?常规也不会断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脚也断了。声不小。R短路到220Ⅴ吧?常规也不会断脚。

这个烧的比较厉害,声不大,闷响。保险断开,插排插孔位簧片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限流偏大,导致里面过热,最好能调小点限流。

这个估计不是过热所致,看烧损处,应该是插脚与电路板簧片接触异常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充握手识别IC,丝印Q60L很可能和Q61B类似,英集芯的芯片,淘宝型号IP2161

看电路快充握手识别IC和IP2161也挺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快充握手识别IC,丝印Q60L很可能和Q61B类似,英集芯的芯片,淘宝型号IP2161

英集芯IP2161,QC3.0快充协议芯片,可替代FP6601,全面支持高通QC3.0华为FCP三星AFC展讯MTK快充充电协议芯片,用于USB输出端口的快充协议IC,支持7种快充协议,包括HVDCP QC3.0/QC2.0(Quick Charge)Class A,FCP(Hisilicon® Fast Charge Protocol),AFC(Samsung® Adaptive Fast Charge),SFCP(Spreadtrum® Fast Charge Protocol),Apple 2.4A,BC1.2以及三星2.0A。

网友E:
一看就是老五的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山寨~

这充电器光耦PC817的1、2端并了一个472(4.7K)电阻,不知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充电器光耦PC817的1、2端并了一个472(4.7K)电阻,不知有什么作用?

431需要偏置电流,上电瞬间光耦没导通时没有偏置,等光耦导通才产生偏置,这样431响应不及时上电输出有可能产生小尖峰毛刺,加偏置电阻可以在低于额定输出时使431提前响应避免毛刺,电解足够大可有可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1需要偏置电流,上电瞬间光耦没导通时没有偏置,等光耦导通才产生偏置,这样431响应不及时上电输出有可 ...

谢谢大神讲解。

网友:
看到这种被炸的漆黑的板子就不想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是老五的货,哈哈!

老五、老黑店铺里的东西对喜欢DIY的坛友还是挺受欢迎的,大多数发货都是有买有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