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爱玛电动车前减震

楼主(2019-10-31):
这产品真是太垃级了,里面一点油都没有,这套不知什么时候跑出来的,按理说不应该出来的,上图看

楼主:
装回过程有油,没拍照了,将就看吧

网友:
油封坏了油就漏了

网友A:
请问是换了新的,还是自己加油装回去的?一般电动车前轮的轴承规格是不是一致的?

网友B:
这玩意好像本来就没有油,曾经换过两次前叉,修车都问我换弹簧还是液压,弹簧100液压200。我看了一下两个确实是有区别的,弹簧是硬一点,液压减震好很多。大部分电动车出厂都是弹簧,用久了进灰就效果不好,自己渗点润滑油可以解决。好几台车都是这样

网友:
检查不到位,加油修复了吗?

网友:
这种应该就有弹簧减震,不是液压的,现在电动车厂家都是能省就省,可舍不得给上液压的,除非是高档货,这种简易的不会上,自己可以买来换,以前就把车后弹簧的换成了川南液压摩托车的,减震效果相当好

网友:
那套套不能直接装回去么?

网友:
看来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和偶的渣渣自行车一样是弹簧的
等牙膏ing

楼主:
这个样子是没有油的

网友:
换的不少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好像本来就没有油,曾经换过两次前叉,修车都问我换弹簧还是液压,弹簧100液压200。我看了一下两个确 ...

200元啊?买摩托的都够了。

网友:
估计是同行低价竞争,好多地方尽量节省,舍不得用油簧叉。有些油簧叉一边是弹簧,另一边是可调的液压阻尼器。

网友C:
弹簧的便宜啊,上点润滑油就又可以用来,
问题是怎么会跑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换了新的,还是自己加油装回去的?一般电动车前轮的轴承规格是不是一致的? ...

自己装回去的,将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的便宜啊,上点润滑油就又可以用来,
问题是怎么会跑出呢

我怀疑出厂就没装好

网友D:
能省就省,节约成本,利益最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省就省,节约成本,利益最大化

再换一个新的也是一样的

网友:
没有油的,自行车一样是弹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