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海力士H27Q2T8CEB9R双贴2246XT求助

楼主(2019-10-31):
板子用的市面上长版的2246XT优盘板,属于市面上出来最早,最稳定的XT优盘板子。
颗粒采用的是两颗H27Q2T8CEB9R双贴。此颗粒在2246EN上成功开卡出480G
在EN上测试架开卡得知该颗粒属于非土狗颗粒、异步颗粒
下面是2246EN的开卡参数:A403=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B9R
Hynix,2Tbit (16K page),H27Q2T8CEB9R=AD,3E,16,AB,46,4A,2,08,10,0,4012,4096,2,9,5,256,2,16,1664,3,88,8F,27,30,4,0C,46,0,0,2,1,52,51,0,BF,BE,1,0,0,40,88,88,88,88,12,1F,88,88,77,77,77,77,82,0,〗,,

查了很多版本的2246XT工具,没有看到该颗粒ID,甚至相近的ID都没有看到,所以自己添加了一个参数:
A32=Hynix,256Gbit,H27Q2T8CEB9R
Hynix,256Gbit,H27Q2T8CEB9R=AD,3E,16,AB,46,4A,1,16,1664,4096,0256,02120,04012,02000,02,01,04,2,22,16,0,05,7E,0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1,01,02,7E,09,01,00,00,00,00,77,77,66,66,0000,

用这套参数开卡成功了,但是开出来只有128G(双贴的H27Q2T8CEB9R,应该是512G的。土狗已经拆除)

现在不清楚这套参数哪里出问题了,求大神指点。

网友:
ce数,die数不对

网友:
同求参数,开卡出来只有64G……

网友(2020-01-04):
楼主你这个颗粒用2246xt开出来了吗,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应该第16位01改成02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第16位01改成02就可以

改完最多也就能开出来128g单颗

网友B:
单科开出来128g,再往上开就开不出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科开出来128g,再往上开就开不出来了

那就改04接着开试试呗,可能是16DIE4CE的片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改04接着开试试呗,可能是16DIE4CE的片子

没错的,这颗粒就是16die  4ce的颗粒,改成04就会卡在pretest  flash这里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B:
没错的,这颗粒就是16die  4ce的颗粒,改成04就会卡在pretest  flash这里

解决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25-06-16):
Hynix,H27Q2T8CEB9RBCF
HynixH27Q2T8CEB9RBCF=AD,3E,16,AB,46,4A,1,16,1664,04096,0256,04184,04012,02000,02,04,04,4,22,16,0,05,7E,19,0000,BF,BE,11,25,10,25,10,00,46,00,09,11,8F,00,40,1,0,02,04,06,08,03,00,3,05,00,00,7E,19,01,00,00,00,00,00,00,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