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还是提上日程了用电池盒做锂电池组。

楼主(2019-10-31):
电池组已经到了扭大点油门就低压保护。今天把电池拆散,镍片留着一点,如果电池会出现上帖坛友提出的问题再拆出来焊接吧。电池盒用了三十多元。用万能表测了全部电池,电压低于3.6v的就抛弃不用,剩下的电池三并15串,有机会再加电池。装上车试了下不会再保护,就是起步抖动。之前不能充电,现在可以充。目前电池的状态是能跑,总比之前好不能跑要好。明天做好绝缘和打包就能追风去

楼主:
没装上的就是废掉的。其中检测电池时有一并挂1234个都有

网友:
好粗糙啊,好歹也买点镍条来焊接啊

网友:
锂离子的15串?楼主做的是60V的啊。
卡簧固定有电池在颠簸中脱落的风险,最好再用胶带把电池缠几圈固定一下。
漏液王长江福斯特,谁用谁知道

网友:
电池组确实不宜用电池盒,接触电阻大,即使没有点焊机,也可以用锡焊,也比电池盒好。

网友:
不测内阻就组装

网友:
锂电池不能这样搞

网友:
大家都说不能这么搞,楼主还是义无反顾的搞了,默默支持楼主折腾,坐等后续使用报告,哈哈

网友:
坐等后续使用报告

网友:
第一次见用电池盒做电动车电池组的,很有创意的想法,电池盒可以隔离电池防止短路,可以随时检测单个电池状态,就是耐用性需要观察,等楼主的后续

网友:
真不建议楼主这样搞。电池组通过电流的时候电池盒弹簧片会发热,时间一长就会融化塑料盒,更有可能使塑料盒燃烧。

网友:
这座子铁的接触片,整组这样玩内阻大的惊人,还有松动风险

网友:
15串有30个触点,整体故障率是单个触点出故障的30倍,路上有个小石子硌一下,就很容易瞬间断路,印度的登月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
这是给 iphone 18 配的电池么

网友:
牛,听说 锂电的充电板 很贵

网友:
用热熔胶把缝隙添上应该好点

网友:
这内阻莫名增加N多

网友:
用是肯定能用,但长不长久就看运气了,用久了,电池和电池盒触点会氧化或其它原因而接触不良,造成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高温熔化,各电芯充放电不平衡导致电芯损坏等,而高温熔化是最危险的,短期内用一下当然不会那么快出问题

网友:
坐等楼主后续折腾

网友:
厉害,羡慕这动手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