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一个太阳能挂树球灯

楼主(2019-10-31):
胶水粘得很牢,只能锯开

只有一个LED草帽灯,后来点亮才知道是橙色的,绿色是镍氢充电电池,检查发现电池焊得不牢,于是点焊镍片到负极,正极太小不好点焊,只好用不锈钢助焊液上锡加强

底座有一个开关,可以在不需要时把灯关闭

太阳能电池板,测了对光有电压,应该是好的

电路,主控是太阳能庭院灯专用IC,负责升压充电池和控制灯开关

就差找胶水把外壳粘起来了,晚上效果挺好看的。
完。

网友:
太阳能的?我们这前院都很多人有装早上充电,晚上发亮,其中那的四个脚的就是升压集成块,而电池却是1.2V的充电电池,我拆多了。

网友A:
镍氢不错,起码不是镍镉

网友:
电池焊接还是有技术和内容的。好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不错,起码不是镍镉

镍镉已经停产了吧,污染大容量小成本也不低。

网友:
还有一个专用芯片YX8018。。。

网友:
绿颜色的是色环电感,可以试试用其它电感替代,好像亮度会高一些。

网友:
上面元器件好少。

网友:
裕芯8018太阳能草坪灯专用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