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能小灯

楼主(2019-10-31):
这个怎么加个充电器?不用电池。

网友A:
去掉电池,在原电池端接充电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电池,在原电池端接充电器试试。

那会不会回路给太阳能板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会不会回路给太阳能板 。

应该不会,图上二极管D1应该是防止回路的。

网友(2020-10-14):
不用电池的话,不能直接用5V的充电头直接供电,要加限流电阻,或者改板上原先的限流电阻。实在不想用太阳能的话,可以用充电器直接代替太阳能板,但是电池最好加保护板防止过冲过放。

网友:
这个灯 会让你输入多少 电池端就多少。。如果电池不加保护板 砰砰。最搞不懂 这个厂家设计的户外用 竟然裸露  还是 按键的。灯珠 原件 都裸露。如何让防水?失败至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