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用5号锂电池的无线鼠标(inphic PM9)

楼主(2019-10-31):
电池是一节 AA电池大小的锂电池。线充电的。

网友A:
模具都有5号电池尺寸,看来五号的鼠标真的可以直接上锂电

网友:
又是最简的DW03充电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具都有5号电池尺寸,看来五号的鼠标真的可以直接上锂电

好像单节电池鼠标,里面有升压电路,升压到3V输出,上锂电也能用,但要注意锂电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单节电池鼠标,里面有升压电路,升压到3V输出,上锂电也能用,但要注意锂电过放。 ...

电池电压降到1.2伏左右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估计用不到过放就已经不能正常用使用了吧。不太懂。

网友:
我有一个,充电口被插坏了,吃灰

网友:
造型挺特别的哈哈,谢谢分享

网友:
以前也淘过一个这家的鼠标,当时用1.5的南孚不能使用,后来才发现它是用3.7v锂电池